请问关于2801pro控的几个问题,谢谢!!!

楼主(2012-09-25):
关于2801pro控我有几个问题:
1 控上有电源接口,输入12V 50-100MA,请问下有无原配的适配器卖,电流到底是50还是100MA。
2 用5号
电池
供电时,如果电压偏低报警时(6.5V),是不是有时屏幕显示不完全。
3 推荐一个锂电。
谢谢!!!

网友A:
楼下回答

网友B:
变压器电流大点好,2801这么省电?我D10都200ma。

楼主:
说明书标明 12V 50-100MA 这么小的电流的充电器还很难找

网友C:
不知道我的12伏5安得电源能不能用。
看来还是有人用2801 多好的控啊。没落了。坐等D控

网友D:
充电用100ma的充电器,,,电压过低会使屏幕显示模糊,距离缩短。,,,随便使用一个3s的电池都能做控电了,建议不要c数过高的电池,最好买专用控电

网友E:
电流大点没事吧,只要别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