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电路怎样才能实现

楼主(2012-09-26):
用什么办法可以实现开关和用电器(灯泡)并联。如果能实现布线是不是就会非常简单。

网友:
开关回路缺了负载吧?要不开关已闭合,电线短路就全烧了

网友:
看不懂图中开关是干嘛用的,短路实验用的么?开关应该与用电器串联使用才能实现开关的目的。

网友:
呵呵  这样的电路要是接上肯定冒火.而且很壮观.

网友:
电路错误,不予评价。

网友:
大家都理解错误楼主了,楼主这个电路是靠开关短路来控制电灯亮灭的。

网友:
着回路有大问题
神勇

网友:
逻辑上不成立且存在极大隐患危害
别瞎玩,要命的

网友:
左边用逻辑电路加串行发生器组成,右边解码加驱动。中间二条线传递多路信号。楼主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无法实现

网友:
原来是玩数字电路的.

网友:
恒流?后测电压?

网友:
开关无线发射,负载接受。

网友:
水平有限,真没看懂

网友:
这图真看不懂

网友:
你玩自坟吧

网友:
这个问题我想过,每个开关内和负载都有单片机和功率器件,还得有主机,单片机与主机可以通过主机实现通信,来控制其他功率器件,开关1向主机发出信号说让左转向灯亮,那左转向灯就亮,开关2向主机发出信号说大灯亮,那大灯就亮,这样的好处是电路简单,比如一辆汽车只需两条线就可以解决所有电器的开关,摩托车可以将两根电线穿入钢管,全车看不到杂乱的电线,维修变的简单,用手持机就可以一目了然的检测出问题所在,还有舞台灯光等复杂应用场合,

网友:
这样行不

网友:
目的描述不清,图又画错,找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