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插电脑上不管用了?前辈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2012-09-26):
天6二代插电脑上不能用了!在电脑上的游戏控制器上完全没有反应!电脑之前重做了系统!

网友A:
是不是没有安装驱动

楼主:
什么驱动呀?第一次用的时候都没装!插在电脑上也显示有新硬件连接!在游戏控制器上能找到!就是测试时不管用!

网友B:
不用再安装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