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关于打磨倒角的问题。

楼主(2012-09-26):
刚刚在一个砂带机的帖子里得到了楼主的解答,十分感谢。再想征求一些更多的意见,所以发此贴。

要求:1,绿色部分倒角   2,此工件有6个面需倒角   3,6个倒角面包括安装取下,倒角,时间控制在20秒--30秒内。

现在的设备是小的电磨头倒角,速度慢,磨头损耗非常厉害,且效果差。放弃掉了,由于要求损耗慢,已经定下用砂带实现。求解答的是:如何控制砂带形状正好能倒上全部地区。

楼主:
绿色部分倒角

网友:
个人觉得手工打磨做到精确很难。。。。费时费力。。

看油库视频上是机械手数控倒角在。。。

楼主:
数控倒角是必须的,不然6个面准确倒角,靠手是不可能,但是6个面需要时间控制在20秒内,一个工位的时间也就2秒。而且此设备厂家只给我2W元费用,全部包括在内。所以来求助

网友A:
要求是倒角工艺还是去毛刺呢。对倒角R值有要求吗,还有绿色边上延伸处一并倒角的话不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是倒角工艺还是去毛刺呢。对倒角R值有要求吗,还有绿色边上延伸处一并倒角的话不影响吧。

要求是R0.1的倒角,但是实际上如果不采用高精设备,要达到R0.1是不可能的,就算C0.1也很难,所以厂家要求是手摸不刺手,完全做到无毛刺(毛刺外翻,切口时是从内向外切)所以,对R值的要求不高。但是倒多了不可,材料0.7mm厚304不锈钢。绿色边延伸没有关系,甚至全部周边倒都没关系。

网友B:
这玩意有多大啊。。。看你绿色部分貌似可以分为为独立的三段,,,分别按角度做三个砂带机构,正好符合那个线就可以了。。。

砂袋轮按打磨边的弧线做凹轮。。。宽度稍微大于打磨边。。

工作时,1,2,3,,轮流去打磨,,,这样不会有死角。。

工件用机械分度盘。。。

这样做的话,可以不用全数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有多大啊。。。看你绿色部分貌似可以分为为独立的三段,,,分别按角度做三个砂带机构,正好符合那个 ...

东西绿边的长度(三段加起来)不超过20mm,整个东西的直径约70mm,东西不大。首先是厂家要求每7个小时计算,要达到2000只产量,其次是,价格控制在2W以内。(包括我的利润)可以采购二手器件。所以我实际上本来的设想是分6次倒,步进电机控制6分度。砂带只选用一条。中间按照轮廓挤压砂带。一次压进去倒完一个面。总之就是成本控制问题,如何简单高效。要是他给我10W元。我可以选择更多。

网友A:
这是个冲压拉伸的碗件,现在是不是冲剪时有毛边需要去除。那就用抛光纤维轮解决得了的,所以你要做夹具装夹装换那个零件才是关键,砂带机磨得倒角比砂轮还快多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冲压拉伸的碗件,现在是不是冲剪时有毛边需要去除。那就用抛光纤维轮解决得了的,所以你要做夹具装夹 ...

应该不行,他现在的设备是个空气小的磨头,转速50000转左右,安装直径8的小圆柱磨头,然后工件摆个角度后旋转,磨头是个重力磨头,遇到工件时根据轮廓磨头自己上抬来保持和轮廓的弧面接触。是个失败品,大概花了好几W搞的。磨头搞出来的基本都是不良品,且毛刺反而更厉害。但是他后续还有抛光工序,现在是带到后续去抛,但是抛光的话,其实就是把毛刺去掉点,这个R没出来。送到国外可能出问题,所以要求再造一个。

网友C:
呵呵,不知道是不是厨用手持式搅拌机机头啊?我买的那个看起来没有经过倒角。我觉得厂家其实也就是想去毛刺,这部分在搅拌时用不上,清洗时有毛刺可能伤手。

网友:
可以用震动抛光机石洗去毛刺和倒角

楼主:
这是个冲压拉伸件,他这6个边在工作时是上下活动,但是活动时,可能和塑料接触,要求不能把塑料刮下来。因为是食品行业,所以要求有R角,不能有锐利的边缘。所以倒C角其实是不合格的,尽一切可能,倒成R角是设计的第一目标。第二就是效率,要求每天2000个,第三是成本,他给了我2W。我自己赚点。

网友A:
说实话,纤维抛光砂轮绝对可以做出明显的R角,一天2000个没问题,问题是人家可能等你做出来了说不值2万元,在国内人家不尊重知识,一台简单的6角度分割器配合200毫米纤维抛光轮一天几千个是没问题的,但是你要做成全自动上下料就没啥赚的了,其实只要安排一个工人装料下料就简单了,分度抛光是电机执行的。只要选到合适的纤维砂轮它的圆角达到0.1毫米是没问题的。0.5都有可能呢,只怕到时嫌倒角倒大了呢。只要调整接触距离与角度是能满足你的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不知道是不是厨用手持式搅拌机机头啊?我买的那个看起来没有经过倒角。我觉得厂家其实也就是想去毛刺 ...

应该是就是类似物品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纤维抛光砂轮绝对可以做出明显的R角,一天2000个没问题,问题是人家可能等你做出来了说不值2万元, ...

我使用过风动转子配合砂布叶轮做过实验,不行,虽然角是倒掉了,但是砂布叶轮损伤非常厉害,因为没有倒角前,这个边口非常不规则,(冲压切口的微观效果随着刀口的磨损就是非常的不好,不规则的锯齿效应,理想的切口当然是光亮1/3,但是这不可能)造成一种类似锯片的效应。砂布叶轮只要倒一个工件,就会出现明显的凹坑,我知道无纺抛光布,就是有名的3M布。但是我担心会造成类似结果。这就不行。虽然我没实际测试过3M布,但是有此担心。它对付这类锋利边角且具有锯齿毛刺的能力可能有问题,而它对付平面的能力极佳,且不堵塞,
附上砂布叶轮的样子,直径约60,我打磨时转速2--30000。

网友:
这种倒角的方式太多了,楼主也没说明材料是什么的,倒角光洁度之类的要求,如果简单的倒角对精度和光洁度要求不高的话,有那么几个方法
1:做个简易夹具,一排排开固定住,小锉刀两锉刀就搞定一个倒角区域,顺着来手感找好了,导出来的角基本都是一致的,操作熟练的话,效率会很高
2:材料如果不是很硬,可以考虑用模具的去毛刺用那种倒角刮刀
刚看到是不锈钢了...
3:电磨用的小百页轮,直径一般也就2cm左右那种,打磨不锈钢砂轮材质的一般耗损都比较大,百叶轮的耗损肯定要小于砂轮

另外还有一种工业化的大批量倒角方式.........滚筒+陶瓷球石洗

砂带机线速高,磨削量比较大,比较难控制倒角效果

网友:
小葛哥,,楼主问的其实是机械结构问题,,什么样子的机构打磨这个东西能效率高。。。。。。你说的这种轮状东西,并不适合重复批量,容易出槽。。。

其实我想到了一个用砂带打R角的机构。。还可以控制R大小。可惜你这个工件太小,不适用。。

网友D:
楼主想一想仿形走产品外形,再想办法安装倒角砂带或者砂轮。

网友:
花个草图吧。。。

1,2为砂带轮,驱动砂带运转。。
3为张紧轮,保持砂带蹦紧
4为砂带角度调节轮,往复回旋,配合夹持工件的机构,可以打各种R角砂。。
5为导轮,固定在4上,夹持砂带

6为工件。

其实就是让任何轮4的圆心处的东西磨成圆角。。

大致就这个意思,草图,根据具体情况修改吧。。

网友:
喷砂可行吗?

网友B:
对了。。19楼说了仿形,,,非常好。。

仿形让工件旋转的时候,,始终保持工件的边在轮4的圆心处,,边切线与砂带圆心轴重合。。

然后砂袋机构的轮4做一定角度的回转重复运动。。

这样可以给工件打圆角。。。。。

但是,,你的工件太小了。。。所以不是很适合。。。。除非你把啥带做的非常非常窄。。。

如果是类似轮胎大小的工件,,用这种机构做批量打磨,应该不错。。。

网友:
这个机子要是我做的话还能挣15000,楼主你仔细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想一想仿形走产品外形,再想办法安装倒角砂带或者砂轮。

你的思路是正确的,仿形我也考虑到了,边缘走轮子或者做个和边缘类似的东西,来走轮子即可做到。但是砂带如何配置还未曾考虑周全,虽然厂家不要求倒的R很符合R0.1标准,但是其实前面有人已经说出了用途,就是手持式的搅碎机机构。国外的单子。所以我的想法是做到R角是第一目标。因为这和产品质量息息相关,而质量代表了知名度。所以这个是首要。如可能,请进一步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19楼说了仿形,,,非常好。。

仿形让工件旋转的时候,,始终保持工件的边在轮4的圆心处,,边切 ...

你的思路图十分好,我看了后确实有多的收益,特别是2个轮子带一个大轮子来使得砂带做R运动,这是我从未看到过的极佳结构。有扩展思路的话,还请赐教。

网友:
和小石头一起装在摇光机里,稀里哗啦摇几小时就没有毛刺了,人工便宜,效率高,环境好,用手工打磨那是糟蹋人

网友:
冲压件一般使用抛光轮,震动研磨等,

网友E:
LZ这个件我们公司以前做过,是搅拌机的搅拌头,说实话当时可是下了大功夫攻关,我们当时是接抛光工序,要求非常高,经验师傅一天下来也就抛2箱,不知LZ是否021的,如果是那就有可能是同一家的了。

网友:
LZ如果仅要打磨倒绿色位置的话,采用气动打磨机是否可行?

网友:
我看只是要求去毛刺,顺便倒角。这样的话可以用滚筒钢珠来解决。在滚筒中装入工件和小钢珠,然后转动滚筒,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表面光滑明亮,毛刺全无,工作效率极高。如果没有钢珠,用河沙代替,加水,转动。工厂中很多工件如螺帽的毛刺就是这样去掉的。楼上有兄弟谈到这种方法了。试试看吧,给你省很多钱,实在找不到滚筒,找台元宵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这个件我们公司以前做过,是搅拌机的搅拌头,说实话当时可是下了大功夫攻关,我们当时是接抛光工序,要求 ...

已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