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
【请教】APM2 手动模式下抖舵和锁死

楼主(2012-09-26):
如题,切换到Manual模式下以后,
舵机
隔一会儿会自己抖一下,切换到Stabilize以后没有这个情况。
第二个情况是,在Manual下有时候1、2通道会锁死,舵面自动回中后
遥控器
怎么打舵都没反应,但与此同时4通道是正常的,有时过几秒钟后恢复正常,或者切换到其它模式(如Stabilize)再切换回来也可恢复,但过一会儿又出现这个状况。
另外再问个问题,就是在Mission Planner中校正遥控器总是失败,都是Set Channel x Failed这样的提示,肿么办?只能用USB连接吗?

网友A:
我觉得RC通道接的不对

网友A:
你烧的是什么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烧的是什么固件
烧的 ArduPlane 2.65
通道应该是没问题的,正常的时候遥控对应的舵面都是对的

网友B:
你烧回 2.6看看

楼主:
是数传干扰了APM板的输出信号,给数传换了个频点就OK了。

网友C:
我每天看贴无数,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每看一贴就复制粘贴一次.
帮LZ把贴子顶上去。顺便挣点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