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出问题,求助各位老手

楼主(2012-09-26):
凤凰模拟器出问题了,之前还玩得好好的。一次打开软件就出现这种问题。在网络上查了很多,都没明白,求助!插上电子狗会一直闪,还有电子狗市12合1的。

网友:
是狗的、或是USB端口问题。换到电脑后面的端口试试…………

网友:
1. 换个USB口试试
2. 模拟器升级了
3. 狗死了......

网友:
取了在换其他的端口插

网友:
把驱动卸载了重新安装就行了

网友:
你这个事4.0版的!~你换个3.0版本就知道了!~估计是升级了

网友:
学习了,我也遇到这情况

网友:
  搞个破解就可以了  我的狗是2.5的破解后 照样玩4.0K

网友A:
楼主升级软件后没打破解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升级软件后没打破解补丁

我没升级呢,光盘里的就是这个版本,前天还玩得好好的,今天一开就是这样了,而且我弄了论坛的破解补丁也不行

网友B:
我的还是英文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还是英文版。

装好凤凰第一次进的时候可以选语言,的有中文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好凤凰第一次进的时候可以选语言,的有中文

我的版本,可能较老,没得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升级呢,光盘里的就是这个版本,前天还玩得好好的,今天一开就是这样了,而且我弄了论坛的破解补丁也 ...

继续升级软件 打开系统 检查更新 更新到4.0.m 然后打破解补丁

网友C:
楼主能把软件发给我让我试一下Linyiong@21cn.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把软件发给我让我试一下Linyiong@21cn.com

好吧,希望你能帮我搞定啦。你有没有3.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续升级软件 打开系统 检查更新 更新到4.0.m 然后打破解补丁

弄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把软件发给我让我试一下Linyiong@21cn.com

已经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发了

已发

网友:
告诉楼主软件正常可运作 有可能你的狗坏或usb电压不稳定所至 不过最后拿别的电脑上试一下硬件 模拟器的狗

网友:
我之前也和你遇到这种情况,电子狗上有拨档位,把它 拨到凤凰的档就OK了

网友(2012-11-05):
我的也会偶尔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从新连一次就OK了..

网友:
我的也是不行,只好用很久以前的4.0.e的迫解版,还是BET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