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9XII升级成2.4G的问题。

楼主(2012-09-26):
请问我08年买的一个JR的9XII,是带天线不是2.4G的那种。好久没用一直放在那里珍藏现在想把他升级成2.4G的,请问如何升级啊,须要购买什么高频头之类的吗?我对控不太懂,最好能说详细点,再此谢过各位了。
还有接收机也须要重新买一个吗?

楼主:
那时候配的接收机太大,我最近飞小3D所以想换个小的接收机,然后最近一直用的2.4G的FUTABA遥控器感觉不错,想把珍藏很久的9XII拿出来用,所以想升级。不然每次飞的时候把发射机的天线拉那么高实在难看啊。。。
还有问下,那个08年出产的9XII的高频头可以换吗?

楼主:
还有现在9XII出厂就是2.4G吗?

网友A:
9X2要变成2.4G的话,要么买个DM9的高频头,要么买个ORIGIN 高频头 RF-MFX800-X ,都可以直接支持DSM2模式,那就可以用满大街都是的山寨接收了,便宜又好用。
如果不是想用DSM2模式的话,用飞梦的、ASSAN 2.4G的都可以,选择很多的。

网友B:
有最新的DMSS制式高频头 淘宝一搜就出来 贵是贵点 但是是目前最好的2.4G制式

楼主:
哦 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C:
9XII 只能用 PPM信号输入的原厂2.4G高频头和副厂DM9。淘宝上的JR2.4G都不能用。它们输入的是PCM信号,而9XII只能输出PPM信号,LZ注意,不要买错了~~
请参考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9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