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固郎设置电调的步序

楼主(2012-09-26):
我的飞机感觉转速有点不对劲,感觉转速好慢,我重新设置了一下,不起作用。现在飞机螺旋不转了,请教高手指教。我是先将摇控器打开,再将油门推到最大,然后将飞机接上电源。这样是对的吗?但是没有听到“嘀嘀”的叫声是怎么回事?请教前辈指点。告诉我正确的方法。谢谢!

网友A:
学习中,配置要列表吧

网友B:
哥们你是故意的吧……

网友B:
油门调到最低再接线,小心血溅当场,还好KDS带油门保护

网友C:
LS说的极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你是故意的吧……
不是故意的朋友哦,是真的没有听到通常的“嘀嘀”声。但是我后来设置好了。是声音变成“吱吱”声了,不是原来的“嘀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