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涂层刀具

楼主(2012-09-26):
Tin(氮化钛)涂层是最早用于切削刀具的涂层。
TiN(氮化钛)的涂层方法有化学气相沉积法(CVD法)和物理气相沉积法(PVD法)两种。
化学气相沉积法的温度为900摄氏度到1100摄氏度之间,超过了高速钢的回火温度,所以不能用于高速钢的表面涂层。
物理气相沉积法温度较低,在500摄氏度以下,适合对高速钢丝攻、铣刀、钻头进行涂层。物理气相沉积法中最常用的是 HCD 离子电镀工艺。把涂层材料钛(Ti)放于高真空槽内的坩锅中,用电子射线让它熔解蒸发并与氮气反应,使之在已预热且受负压作用下的刀具表面上生成细密,牢固的1-3um厚,金黄色的的氮化钛 (TiN涂层)。经过氮化钛涂层处理的高速钢刀具的硬度比高速钢母体硬度提高3倍以上,涂层硬度达到2000HV以上。并且Tin的热传导率、热膨胀系数都和高速钢很接近,这样它同高速钢的黏附强度很高。另外高速钢经过Tin涂层处理以后大幅度的减小了摩擦系数,例如Tin涂层的摩擦系数仅为高速钢对镍的50%,这样能更轻松的加工不锈钢。
Tin涂层是最早用于切削刀具的涂层。由于强力切削要求使用比它硬度更高、更耐磨的涂层刀具又发展出了TiAlN和TiCN涂层。TiAlN涂层适合加工较硬材料,TiCN涂层抗黏刀性能优良适合加工脚软材料。这两种涂层以HRC40左右分开使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随着加工技术的发展,对加工刀具提出更高的要求,为满足这些要求,现在正在开发硬度更高、抗粘性更好、抗氧化性更优异的新一代的涂层材料。

网友A:
自己能DIY图层吗

网友B:
电子射线是什么来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子射线是什么来的呢?

电子管就是电子射线管,靶极就是电子管的阳极,差别就是电压与电流有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能DIY图层吗

鍍層時真空環境就會花掉你所有的銀子了
這種不太適合diy

网友:
涂层设备,一般都需要3---500W。还看你涂啥。刀具之类的荷兰豪瑟的500多W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能DIY图层吗

了解下就行了,不用试图diy了。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diy的。一个涂层钻头磨过以后重新拿去补涂层就是按直径收费的,淘宝上要每毫米3块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下就行了,不用试图diy了。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diy的。一个涂层钻头磨过以后重新拿去补涂层就是按直径 ...

最开始的时候数控机器是什么价钱?现在不还是满大街都是?还有那些什么电火花,感应加热,以前不懂的时候以为是多高深的技术,技术上的东西懂的人是很简单的事,只要他们愿意开源分享,其实没什么不能diy的

网友:
技术是公司生存的基本 ,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分享的吧

网友:
记得论坛里好象有人提过的.电视高压泵 氩弧焊机 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下就行了,不用试图diy了。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diy的。一个涂层钻头磨过以后重新拿去补涂层就是按直径 ...

能给我连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下就行了,不用试图diy了。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diy的。一个涂层钻头磨过以后重新拿去补涂层就是按直径 ...

淘宝哪里有?也想看看,很多非标的刀具还是很希望能搞点涂层的

网友:
小心別遇到鍍銅的假貨啦

有朋友在網路上買了一盒手電鑽加上一堆鍍上金黃色的的鑽頭
浙江專為台灣生產的110v
價格很便宜
大塑膠盒加電鑽及一堆鑽頭才500塊台幣
放了一年受潮發現鑽頭全變綠了
不過還能鑽的動鐵啦

网友:
镀铜和镀氮化钛应该一眼可以分辨的.
离子镀有装饰镀层和耐磨镀层一般人很难用肉眼区分,就如化学镀的装饰铬和硬铬一般人是不知道的.
手电钻50RMB厂家还是有利润的.现在电机嵌线都是用机器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