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陀螺仪?

楼主(2012-09-26):
没有任何按键不知该如何调试。

网友A:
比一般陀螺多一条三芯的线。。。JR的吗?

网友:
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标志的陀螺仪

网友:
高端杂牌陀螺?

网友:
有点像pg-800或者mini的。但是另外自己接了几根线混淆视线。

网友:
这是什么神物?

网友:
我是来灌水的呀~

网友:
看到陀螺的输出线和接口线,我笑了

网友B:
这是陀螺仪吗?不会是血压计什么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一般陀螺多一条三芯的线。。。JR的吗?

不知什么牌子别人不要的,我就奇怪多一条线又没按键,不会是用蓝牙吧。
明天拆开看里面是什么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