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UTABA的SBUS问题!

楼主(2012-09-26):
请问如果使用SBUS,需要把红色的条线头插到接受上吗?

网友A:
当然不需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需要了!

那这个红插头起到什么作用呀。

网友B:
FUTABA好像没给红色那个短接线吧,插上去信号跟+极短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sbus你需要买解码线,还需要通道设定器。我也弄了好久才搞明白。。。

哦,我是直接和SK720链接了。好像不需要你说的那些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FUTABA好像没给红色那个短接线吧,插上去信号跟+极短接了

原机就带的,所以不知道是否插入。

网友D:
说明书上有写这条线的作用的,拜托用之前能不能看看说明书?没有中文版的话,论坛也有下 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明书上有写这条线的作用的,拜托用之前能不能看看说明书?没有中文版的话,论坛也有下 载啊!

说明书上说用它设置舵机通道,也没说用SBUS需不需要插入。

网友:
提醒lz一下,总线插上之后需要固定一下,用热熔胶什么的,免得震松。之前我就在天上震掉过一次

网友:
这不是对频线嘛

网友:
。。。。。。。。。。多看说明书

网友:
引用 网友B:
FUTABA好像没给红色那个短接线吧,插上去信号跟+极短接了

有哦,我买的T8FG就有送那个笑东西还不知道是做什么用 的

网友:
对频线啊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