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人用KDS充电器,麻烦帮忙看一个元件

楼主(2012-09-26):
我的KDS充电器前几天刚充电就冒烟了,拆开看到有个元件烧了,是否有人用KDS充电器,麻烦帮忙看下这是什么元件,我买一个换上看看能不能修好。

就是下图中螺丝左边的那个8个脚的。

网友:
极可能是lm358

网友:
都烧得看不见标签了啊……

网友A:
看这个电路连线  就是一个mos管  和电调的一样的   应该和这个元件左上一点的那个是一样的  即便不一样 这两个都是配对用的  电流都差不多  看什么型号了

网友(2012-12-13):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电路连线  就是一个mos管  和电调的一样的   应该和这个元件左上一点的那个是一样的  即便不 ...

说得对啊.就是vmos管子.封装不同而已.

网友(2013-02-12):
新人发帖有什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