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50暴力飞一下之后出现金鱼尾,过几秒就恢复正常 ...
求助:450暴力飞一下之后出现金鱼尾,过几秒就恢复正常。

楼主(2012-09-26):
求助:450暴力飞一下之后出现金鱼尾,过几秒就恢复正常。不知道怎么搞的,尾巴修了又修。而且尾舵摇杆往左打,总会回弹一下。
会不会是电子设备问题?
。。
PS:用vbar和G31都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A:
尾舵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轴承
恩。我也准备把尾巴上的轴承换一下。轴承店,2元一个。谢谢。。

网友C:
还有可能是尾桨夹螺丝松了,遇到这种问题建议楼主立马降落检查尾浆夹固定螺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