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不懂,kk板线。求问。(补)

楼主(2012-09-26):
这个线怎么用啊?求详细解答,谢了!

还有下面这个问题!

楼主:
帮帮忙啊。。。。谢谢啦,真不知道怎么连接。

网友:
我也不懂。

网友:
接接收机的,油门正负和信号,其余的一条信号线就行了

网友:
3线端插在接收机的1~3通道信号端口,单线段插在KK对应的1~3通道的信号端口。另取一根两头都是三线的插在接收机与KK的第4通道。
原理:两端3线的通过KK给接收机供电,剩余的一根线接两者的信号端;LZ图中的线如上述连接,省去电源线。

网友:
在小姨子3轴上分别是副翼方向感度

网友:
完全不懂

网友:
应该还有一根的  这 跟是信号线,插接收机第一排  还有跟是束着插 信号 正负极   这个是横着插有连信号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帮帮忙啊。。。。谢谢啦,真不知道怎么连接。

找我的KK视频教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我的KK视频教程去

哇,那好啊!可是,我去哪里找啊?
能给个链接吗?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