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ER延长杆做的无动力主轴怎样锁定顶部轴承

楼主(2012-09-26):
大家用ER延长杆做的无动力主轴怎样锁定顶部轴承的,本来杆热处理过很硬,车不了螺纹,有什么好的方法来锁定最顶的轴承不会在使用时杆会慢慢向下掉?

网友A:
可以车螺纹的

网友:
用合金刀可以车,小上刀,慢慢来。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的er杆是多大的?自己有车床的话可以慢慢车,没有车床的话可以用抱紧式的半个联轴器锁紧的

网友:
可以车螺纹,我就车螺纹了

网友:
能车,我用的数控螺纹刀片

网友:
车个槽 用卡簧

网友:
我用板牙扳的,只是外径要车小点

楼主:
我的是ER25-150的,已经外加工了,刚拿回来

网友:
能车动,上合金车刀

网友:
白钢刀一样挑 只是磨刀次数多而已

网友:
我是最简单方法:502胶水、因为上面受力很小,觉得不这种方法不好可以用线切割 钻2个孔用一根带锥度的铝棒,就像楔子作用,我没试过,但是可能是比较简单的方法。以上玩友说能车螺纹,应该不是一般的刀具!好的刀杆是车不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的er杆是多大的?自己有车床的话可以慢慢车,没有车床的话可以用抱紧式的半个联轴器锁紧的

没有车床的话可以用抱紧式的半个联轴器锁紧的 ,我开窍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