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旧数控刀片再利用,改了个倒角机

楼主(2012-09-26):
    开始刀片尺寸没画好,做出来刀片装不对,得到坛内二师兄的帮助,解决的这个问题,有个闲置的角磨机正好拿来试手,改了个倒角机

楼主:
在上两张倒角厚的效果图

楼主:
表main很亮,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有振纹,不过比起原来用锉刀干的还是好看点,也省事

网友:
震纹是两刃跨度太大,多几个刃好点

网友A:
沒見過這種倒角機
台灣都是很大一台的
最小一號的也有兩個電腦機箱大小

這種的用手持砂輪機應該就能改裝成功
樓主能發個設計圖參考一下嗎?
順便問一下
倒角大小要如何調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見過這種倒角機
台灣都是很大一台的
最小一號的也有兩個電腦機箱大小

倒角大小调节比较麻烦,当时没有考虑调节方便,只能松掉法兰的卡箍,把法兰拉出活缩进来调节(尺寸只能大概),应为是角磨机改的,扭矩也有限吧,倒角不会太大,基本是定好了就不动了,主要是去锐角带点倒角就好了,我是参考淘宝的卖的手持式倒角机的图片做的

网友:
有那种装在角磨机上的倒角机的头卖的

网友B:
二师兄我闪亮现身,很喜欢你的作品哇,不过给个建议,内六角螺丝,尽量用杯头的,不要用这种圆头的,

各种滑丝啊,郁闷

网友C:
倒角机什么概念?专门用于倒角,不干别的?

倒角我们都是在台钻上实现...刚开始买现在的倒角刀.像个小伞一样的.

后来..直接用钻头磨了...钻头磨好了.直接用手抓工件倒角...又轻快又不会撞边..自对中心,还特别经济实惠..

网友D:
引用 楼主:
表main很亮,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有振纹,不过比起原来用锉刀干的还是好看点,也省事

有振纹可能是速度快了,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师兄我闪亮现身,很喜欢你的作品哇,不过给个建议,内六角螺丝,尽量用杯头的,不要用这种圆头的,

各 ...

这个螺丝是10.9级的应该还可以吧,呵呵,再次感谢你提供的刀片数据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倒角机什么概念?专门用于倒角,不干别的?

倒角我们都是在台钻上实现...刚开始买现在的倒角刀.像个小伞一样 ...

你说的是小孔的倒角,我发的那个图上的孔是87mm的,你说用多大的钻头

楼主:
振文的的问题有两个答 案了,还有待考证,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倒角机什么概念?专门用于倒角,不干别的?

倒角我们都是在台钻上实现...刚开始买现在的倒角刀.像个小伞一样 ...

倒角机就是用来倒角的,在机械展览上倒角机很受欢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振文的的问题有两个答 案了,还有待考证,呵呵

大圆倒角,我们一般在铣床上操作..用飞刀.刀头向上反装.正好呈45度,,,不过要对中心.
我也很感兴趣...这么大的圆,你的倒角机是怎么操作呢?看装刀片 ,应该就在直径40以内吧.

网友:
做成单刃是不是更好一点,另一端的刀片磨成圆角,不用作切削。

网友E:
我没看出来这个是用于内孔倒角还是外边倒角。另外倒角刀片选的不好,用角磨机转速也略微偏低。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大圆倒角,我们一般在铣床上操作..用飞刀.刀头向上反装.正好呈45度,,,不过要对中心.
我也很感兴趣...这么 ...

贫僧看他就是直接把倒角机的动力头
在大圆内走一圈
就把内角给倒出来了

由于是手持的
而且只有两块刀片
所以有震纹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师兄我闪亮现身,很喜欢你的作品哇,不过给个建议,内六角螺丝,尽量用杯头的,不要用这种圆头的,

各 ...

你个八戒
何时有空指导下为湿

网友:
这些刀片是哪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贫僧看他就是直接把倒角机的动力头
在大圆内走一圈
就把内角给倒出来了

哈哈...天才啊...想法不错..

不过这样子的话..建议就不要用刀片 了...直接改成45度的砂轮...用磨吧..用磨靠谱.

用刀片 的话...一是切削速度太高.刀片 容易崩...

另外...还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吃刀深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螺丝是10.9级的应该还可以吧,呵呵,再次感谢你提供的刀片数据图片

10.9级也没用呀,这螺丝如果换成杯头的,锁紧力至少可以大1/2。

我买了N多12.9级的,该滑牙还是会滑牙的,所以我现在一律用杯头。

比如同样是M3的螺丝,杯头的内六角钥匙要比圆头的大一号,滑丝的机会小很多。

网友:
这种结构跟角磨机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圆倒角,我们一般在铣床上操作..用飞刀.刀头向上反装.正好呈45度,,,不过要对中心.
我也很感兴趣...这么 ...

最前端是一个小轴承,倒角时,轴承贴在孔壁上,法兰靠紧平面,手推倒角机跟着孔旋转一周,搞定,我装的是外径20mm的轴承,就是说21mm直径以上的孔就可以倒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没看出来这个是用于内孔倒角还是外边倒角。另外倒角刀片选的不好,用角磨机转速也略微偏低。

是内孔倒角的,本来想用v型刀片的,不过在你那里买的刀片不能断续切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9级也没用呀,这螺丝如果换成杯头的,锁紧力至少可以大1/2。

我买了N多12.9级的,该滑牙还是会滑牙 ...

二师兄吃尽了滑丝的苦头啊,呵呵,主要现在的标准件质量太差,以前有一朋友在一家大型标准件公司上班,他给了我几根12.9级的4mm螺丝,后来用的时候闲太长想用手锯锯断,结果锯条上去直接打滑,现在买的螺丝,虽然难锯一点,但是还是能锯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师兄吃尽了滑丝的苦头啊,呵呵,主要现在的标准件质量太差,以前有一朋友在一家大型标准件公司上班,他 ...

这个我不同意呀,12.9级只是抗拉强度有提高哦,硬度并没有提高,你说锯不开的螺丝,除非有做过表面处理,但作为螺丝来讲,首要性能就是抗拉强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振纹可能是速度快了,不知道对不对。

振紋是因為刀片不利手又沒拿好所導致的
角磨機轉速上萬轉
用這種刀片ok啦

网友:
原理参照木工修边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内孔倒角的,本来想用v型刀片的,不过在你那里买的刀片不能断续切削

个人意见:这个东西使用D形刀片比较好,可以把直径做的更小一些,并且最好不要使用负角刀片以降低制作难度。另外,这个东西最好高转速,转速最好能到12000转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意见:这个东西使用D形刀片比较好,可以把直径做的更小一些,并且最好不要使用负角刀片以降低制作难度 ...

直径已经够用了,在校的直径直接用倒角钻更方便,用负角刀片,我并没有增加角度,只是将刀口高中中心4mm,用的是4mm厚的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直有這個想法,就是沒做。被你搶先了。

光说不练假把式

网友:
很强,参考木工手持雕刻机的结构估计用起来可能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