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玩具 直升机,换了一个电池3.7V 180ma,能飞,但是会 ...
小玩具 直升机,换了一个电池3.7V 180ma,能飞,但是会自动断电,直升机接收和遥控器

楼主(2012-09-26):
小玩具 直升机,换了一个
电池
3.7V 180ma,能飞,但是会自动断电,直升机接收和
遥控器
端信号灯都没有了

网友A:
可能是接触不良吧

楼主:
会不会是对码的问题,接收是芯片

网友B:
换电池的时候可能把电路板上的某个元器件弄松动了

网友C:
可能是電源線接觸不良, 建議重焊試試.

网友:
我的gcp原电飞一分钟用400ma的飞8分钟

网友D:
可能是换电池接线的时候没接好,导致接触不良,时好时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