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接线问题求助..

楼主(2012-09-26):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1902&extra=page%3D4%26filter%3Dauthor%26orderby%3Ddateline&page=1
上次买的3个马达,问题1:    小的有星型和三角接法,是220V和380?   那种接法是220的?
                        问题2:     大的750W的,下图标注的是220V的 我拆开看了线, 红 黑 黄.  红黑连接的是一根铜线, 为什么黄色的连接的是两根铜线呢?
                        问题3. 我有两个变频器  一个750W的 一个1500W的,请问可以直接测试这两个马达吗? 需要设置不?

网友A:
1:星型380V,三角接法220V(一般常用电机都是)
2:你那个是单相电机
3:这个电机不能用三相输出的变频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星型380V,三角接法220V(一般常用电机都是)
2:你那个是单相电机
3:这个电机不能用三相输出的变频器吧?

多谢前辈,
那个750W的是两项的?
  那我如何接线 接到220V上面呢?  红黄黑..

网友:
红接电容一端,黄接电源,黑接电容另一端再接电源....(电容为25UF左右)

网友A:
要反转电源接红色和电容一端,黄接电源,黑接电容另一端

网友A:
你那个贴第8个图是三相的,其它的看不清楚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反转电源接红色和电容一端,黄接电源,黑接电容另一端

非常感谢..
   明赶紧去吧小的换成大的 加几十块钱,哈哈
那个废品站还有不少,随性再屯几个. 这小的真够悲催的,我还买了个750W的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贴第8个图是三相的,其它的看不清楚线圈,

嗯,第八个是小的370W的小电机.

网友A:
那个电机(第八个是小的370W的小电机)如果你变频器是220V输出的电机要用三角接法不然相当的没力!还有不用谢!都是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机(第八个是小的370W的小电机)如果你变频器是220V输出的电机要用三角接法不然相当的没力!还有不用谢! ...

三角接法 ,这几根线我要怎么弄? 这是小电机的线 和铭牌. 目前这种接法是 星形吗?  并联了一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机(第八个是小的370W的小电机)如果你变频器是220V输出的电机要用三角接法不然相当的没力!还有不用谢! ...

感谢兄弟,今天买了个电容,马达转起来了 哈哈感觉真不错,好静音!
 370W的上了变频器,也转起来了 声音更小,呵呵两米外听不到了,哈哈开心,过两天再去弄2个750W回来 留着以后用, 370W的 回去上我的台钻. 整了个变频器感觉有点浪费钱

网友:
坛里能人太多根本就不让我说话。

网友:
我每天看贴无数,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每看一贴就复制粘贴一次.
帮LZ把贴子顶上去。顺便挣点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角接法 ,这几根线我要怎么弄? 这是小电机的线 和铭牌. 目前这种接法是 星形吗?  并联了一组.

8支线有两条是温度保护线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角接法 ,这几根线我要怎么弄? 这是小电机的线 和铭牌. 目前这种接法是 星形吗?  并联了一组.

红黄黑一组的剪刀开,这是一组线头标记好以后有用的(另外的红黄黑为二组也用东西标记一下)!1:一组的红接二组的黄再接变频器输出的U相.2:一组的黄接二组的黑再接变频器输出的V相.

3:一组的黑接二组的红再接变频器输出的W相.OK可以试机了!不好意思这几天没上线,现在才回!(两蓝色的应该是温度保护器的是直通的这个可以不用,温度高会变为断开的接入保护器或电路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角接法 ,这几根线我要怎么弄? 这是小电机的线 和铭牌. 目前这种接法是 星形吗?  并联了一组.

用380V输出的三相电源或变频器要接回以前的接法(星接),220V的就用以上接法(三角接法)所以两组线要分开标记好!不能混了!

网友:
黄色和红色为主绕组(运转) 接电源 ,黄色和黑色为 副绕组(启动)红色和黑色接运转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黄黑一组的剪刀开,这是一组线头标记好以后有用的(另外的红黄黑为二组也用东西标记一下)!1:一组的红接二 ...

好的多谢,我回去测试看看去,
那蓝色线是温度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