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交流伺服电机接线问题

楼主(2012-09-26):
      我有一个100瓦的交流伺服电机,220v的,有四个接线端子L1(白色) k1(黄色)   L2(白色)   K2(白色) 电容标注是2.75微法   请问能否像异步电机一样使用,如何接线。再有 交流伺服电机与异步电机有什么区别,先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
电容移相电机

楼主:
瞬间电容就冒烟了     咋回事呢????

网友:
可能L1L2是主饶组。K1K2是副绕组。。可以用完用表量一下一般电阻小的是主绕组,,如果是那样的话,,可以把L2K1连接起来,,在L1L2之间加电,,L1和K2之间加电容,,这样就能转了。。专向可以通过幅绕组调换

楼主:
呵呵   是不是标牌给我忽悠了,写着伺服电机,不理解怎么伺服法,本人接触电机很少,看来还要好好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scottmaxwell 和 拾荒者8号 两位老师指点,我上图片麻烦老师们再给看看。这电机收了有20多年了, ...

这就是一般的异步电机  伺服根本不是这样的

楼主:
长时间运转   偶尔感觉有点一下一下卡,是不是接线还是有问题。

楼主:
      感谢scottmaxwell 和 拾荒者8号 两位老师指点,我上图片麻烦老师们再给看看。这电机收了有20多年了,一直不知怎么用。

万用表测试  L1  L2是一组    K1  K2  是一组

昨天斗胆把两组串起来K1   L2  用导线连接  ,   电源加在L1    K2,电容加在K1 K2   之间  可以转  哈哈      不知这样对不对  。电压测量L1  L2   128V     K1 K2 168V   请老师指点。

网友:
据你描述你的电机可能就是一个单向交流电机,,也许带测速装置,估计是那种带调速表的可以调速的交流减速电机,真正意义上的 交流伺服电机不是这样标注的,也不用运转电容

网友:
1 伺服电机有动力线和编码器线   动力线 如果是4根线的话  就是  U  V  W   和 外壳接地如果是3根哪就是没有接地线.你所得  L1  K2 我真的不知道什么东东
2 交流伺服电机就是带编码器的交流同步电机 直流伺服电机的话就是直流电机+编码器

楼主:
万用表量    L1   L2  是一路    K1  K2是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