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魔,先从打洞开始!!!!

楼主(2012-09-26):
收了台二手台钻,现在差丝锥!!
本地一个小镇有卖的那些……不说也罢……
淘一下……
二十几的,到上百的……
迷湖呀……

求各位前辈指条明路!新手苦B呀,没用过那东东,无从下手
谢谢!

网友A:
丝锥....
本地买就得了

网友:
米用过高级的,上工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锥....
本地买就得了

本地五金店买的那些真的很假呀……
买钻头,说是本店最好的……
结果……
钻0.8厚的渡锌方通都很吃力……
丝锥,我还有指望吗……

网友:
即便是普通干活,也强烈建议买好点的,现在非常时期,否则必须OSG YAMAWA。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地五金店买的那些真的很假呀……
买钻头,说是本店最好的……
结果……

看來你真的很新。。。再爛的鑽頭打0.8MM的鍍鋅鐵皮絕對絕對沒問題的。

你應該試下各種轉速,鑽頭要上高速,需要很多條件,比如適當的冷卻,工件是否有共振

否則可能接觸工件的瞬間就已經鈍了,當然鑽不進了。

建議你把機器調到最低速,慢慢找下感覺,熟悉以後再把速度升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地五金店买的那些真的很假呀……
买钻头,说是本店最好的……
结果……

你去找那种开了好多年的那种店,一般五金店不像别的店,因为工具不好用是可以退的,我家卖五金工具20年,刚开始确实因为货源有假货,但是都给换,后来找到真的了,就一直卖一个牌子,这么多年没人说我家工具不好。国产其实有好工具,扳手比如上工、东工,刃具(钻头)好像是哈工的,丝锥好像也是哈工的纸包装那种。你买东西提前说好你要做什么活,然后是否包换,不包换肯定不好用,另外找一家,假如包换一定要收据(认识的就不用了)。

网友:
如果一点多不会就随便买个回来先感觉一下看,我开始就这么干的--现在我依然很菜---要多干才能提高,但时间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