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绿灯双闪,忽上忽下,自旋。

楼主(2012-09-26):
naza(最新版本) f550 ,大疆原装电调,电机,dsx7发射机,rd721接收机。gps模式,起飞全部正常,绿灯慢闪,但有的时候突然绿灯双闪(就是每隔大约两秒连续快闪两次,然后又间隔两秒快闪两次),同时六轴不稳定,忽上忽下,缓慢自旋。仔细看说明书,没有绿灯双闪代表什么信息。求高手解答一下

刚看见还有一个大疆多轴的讨论区,烦劳版主移贴

网友A:
LZ多少买的?

网友B:
1、校正一下地磁
2、中心上板这样放,电池是斜向前方的?重心不好调吧?
3、GPS安装参数(相对于重心的XYZ轴距离)有没有准确设置?
4、看看各个通道的中立点有没有准确(在调参软件里面看)
5、绿灯双闪还真没遇到过,不清楚是什么意思。

网友:
看个热闹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多少买的?

f550全套+naza+gps,一共三千八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校正一下地磁
2、中心上板这样放,电池是斜向前方的?重心不好调吧?
3、GPS安装参数(相对于重心的XY ...

第一个起落下来,马上就复位了地磁,第二个起落,还是绿灯双闪。
中心板只能这样装,只好自己调整重心了,有一种一字形的安装,可以比较好的调整重心,但是我看大家使用的比较少,才没用。
gps安装的参数设置的是(-9,+5,0),帮忙看看对不对。
中立点回家就看了,把油门放在中间,全是绿的。

网友C:
双闪说明有摇杆指令
摇杆都在中位时会单闪,摇杆不在中位时会双闪模式灯,比如姿态模式下摇杆不在中位就会黄灯双闪,gps模式就会双闪绿灯

如果起飞正常,摇杆在中位的时候突然双闪,
1、检查接收机和飞控的连线是否有接触问题
2、检查下发射机,接收机是否异常或受到干扰

网友D:
gps安装的参数设置的是(-9,+5,0),   你的GPS安装位置,X、Y、Z三个数值不应该出现0。

网友:
还是没有结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gps安装的参数设置的是(-9,+5,0),   你的GPS安装位置,X、Y、Z三个数值不应该出现0。

谢谢啦,看完你的提醒,又仔细看了说明书,按照我gps的安装位置,z应该是负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你看的仔细,服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闪说明有摇杆指令
摇杆都在中位时会单闪,摇杆不在中位时会双闪模式灯,比如姿态模式下摇杆不在中位就会 ...

学习了,周末试试看。另外,刚才又去大疆的网站上去看了看,naza的说明书昨天又更新了,改了点错误,比较欣赏这种精益求精的作风,赞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你看的仔细,服啦。

翻说明书干吗?不是有装机教学视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