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S520的IC跟电机型号和去那里买这两样东西..

楼主(2012-09-27):
DS520的IC跟
电机
的型号...我装备自己修一下我的D520!!IC烧了!!听
舵机
王说我的DS520是电机短路印起IC烧了的!!但是请问这两样东西去那里买呢》??

网友A:
收二手吧

网友B:
烧驱动必然是电机电刷短路造成的,先修电机后换驱动IC!电机电刷短路了导致驱动MOS烧掉,驱动IC型号:9930GM,网上买得到,电机电刷用进口电机代用焊接即可,唯一注意的是:卸电机必先解体齿轮箱,卸下电机上面有2颗螺丝,再烫电位器的三个引脚后用木片上翘电路板边缘,将整个电路板卸下,此时电机是连接电路板一起下来的,最后烫下电机(注意正负极方向做好记号),打开电机尾部的小盖板就可以看见电刷,电刷绝对磨断后短接,电阻为0,就是短路了,拨开电机机身的卡缺,卸下整个电刷后盖,取下进口电机电刷体,直接代用,锡焊焊接到520电机的电刷座上面即可,装配好后6V电压下,电机正反转转动正常无发热无噪音就寿命修复,然后再换9930GM驱动块,注意驱动块的圆点方向(切记!切记!),最后按照记号装电机,上电路板,通电即可!

网友C:
舵机王好人。。。。修理方法都出来了。。不过估计难度不小

网友D:
用普通烙铁拆驱动IC, 建议先用锡把一边的4个脚全部焊在一起短路, 用刀片轻轻插入ic底部, 再用烙铁加热,等4个脚的锡全部溶了, 轻轻一撬就能拆下一边4只脚.
拆了一边, 另一边就容易了.
拆玩ic后用烙铁轻轻带过焊盘, 带走多余的锡.
不要一只一只脚拆,会搞死人的

楼主:
已经邮寄舵机王修了!!期待快点修回来!!呵呵

网友E(2012-11-08):
学习,买电机,自己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