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是变频调速吗?

楼主(2012-09-27):
我觉得无刷
电机
、和三相电机原理差不多、三相电机可变频调速、无刷的是不是?

网友A:
无刷电机就是变频调速!

网友B:
看看无刷电调的输出波形,看看是不是变频调速哈

网友C:
不是,只是控制PWM占空比而已,严格说来相当于有刷电调+电子换向器(铜头+碳刷)。

网友D:
8楼说的对,脉冲宽度控制转速,和有刷的方法一样的, 电调实际上是一个自动换向器

网友E:
不知道是怎样实现刹车的?

网友D:
把电机的3个接头短路了, 用手迅速转一下电机看看, 呵呵是不是很大阻力,
电调刹车就是这个原理,不过实现起来不是简单的直接短路.

网友F:
楼上正解

网友G:
PWM调速,改变占空比来进行调速。

网友H:
应该是变频调速,因为旋转磁场的速度是变化的,这也就是电调为什么要检测转子的位置。有刷是pwm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不是,只是控制PWM占空比而已,严格说来相当于有刷电调+电子换向器(铜头+碳刷)。

正解,无刷其实是直流电机的计算模型,应该算调压调速的。

网友:
无刷电机也叫直流无刷电机,是由被放大的可改变频率的三相信号为电源来驱动交流同步电机,PWM是其中的功率放大的。现在很多如空调,直驱的洗衣机和电梯等都有应用。普通交流电机加个变频器就是无刷变频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