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下这根天线应用在遥控器上做72M天线如何?

楼主(2012-09-27):
天线很长,中部加感。但是我可不懂加感。baidu了一下,一知半解。给大家看下。

网友:
这个是电台天线吧~

网友:
不一定是我们这个频段的啊

楼主:
看来不能用了?

网友:
绝大部分FM发射机已经在线路板做了底部加感, 减少天线长度.
想知道这个天线能否匹配,自己做个场强计和原装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這是27Mhz的市民波段手持步談機天線,故不能直接用於72Mhz遙控發射機上。自己加上加感線圈當然可以但涉及的技術比起玩航模高出不只一、兩個等次!就負載移動天線技術而言效率最好為高端負載,其次為中端,最尾オ是底部加感,這是以線圈的感抗抵消天線本身的容抗=諧振。對於LZ的問題如要做中間加感線圈在沒有高端儀器(例如天線分析儀或陷波電橋等)協助下唯有用高Q值铁粉芯繞以適當匝數(所謂適當只能胡來)以簡單的場强計測量塲强,調節鉄粉芯當塲强最大時以滴蠟形式固定,但需小心其機械强度。

网友:
是不是发烧级的收音机上的?

网友:
天线不匹配的话,效果反而更不好。

网友A:
这是美国用于接收40M气象频道专用接收机的天线,是中部加感的,如果你有天线分析仪或射频万用表的话,把上半段天线拉出一部分长度是可以让其谐振在72m的。

网友B:
其实中部加感的天线效果更好,但要匹配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美国用于接收40M气象频道专用接收机的天线,是中部加感的,如果你有天线分析仪或射频万用表的话,把上半 ...

勿看見40字樣就說是40M!負載線圈上面巳標明CB(27Mhz Citizen Band市民波段,這是一些文明國家免執照的小功率無線電收發器材可供使用),40意思指頻道(channel,國際電波法中27Mhz的第一至四十頻道),把上半部天線伸展確其程度可以使用,就因此小天線買天線分柝儀價錢似乎太貴,同好們如自制一個簡單的場强計馬馬虎虎權充使用便是了,但切說把最高輸出的長度記低下次再飛拉出相同尺寸便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中部加感的天线效果更好,但要匹配才行。

頂端加感最好,效率最高但頻帶變窄。

网友:
6-70年代低频率遥控几乎都是用中部加感天线,如国产经典的BJ6903型。对于不能用全波长天线来说中部加感是效果最好最可行的,但要用成品,DIY的话没有条件保证匹配。

网友:
这个感觉像是收音机用的短波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