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螺距问题求教~~~~~~~~~~~~~~~~~~~~

楼主(2012-09-27):
各位大侠,小弟新手,刚装了450sport,通过控现将十字盘的油门高点、中点、低点均已配平。但发现螺距出现问题,现油门高点、中点、低点的螺距分别是+9、+3、-17。我应如何将油门中点调至0度,通过连杆将螺距调到正度24时,是将连杆延长、还是缩短。敬请各位大侠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翻翻帖子吧 一两句说不好的 多潜水吧

网友B:
多看帖子吧

网友C: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D:
我和你一样
还在研究中

网友E:
先将全部连杆照说明书的长度调好在量.
你现在的总螺距是26度,太多了,调小控里swashplate的AIL和ELEV值,达到总螺距24度或更少(新手的话22-20就够用了)
如果最高和最低油门时+-螺距同等距後,油门正中(50%)而螺距不是0的话就要调三个舵机的连杆.

网友(2013-03-15):
你的螺距太大了,将所有连杆按照说明书标注长度调好,找好舵机中立点,装上连杆,油门推至中点,看斜盘是否水平,不水平的话用舵机中立点微调功能调平,装上大桨如果不是0度,调那根最长的连杆,将大桨调好0度,这时螺距一般在正负10度左右,如果还超或者不够,就要在控上调PIT数据大概60左右,不知道你用什么控。说的不对的楼下正解,学习中。。。。。。

网友F(2013-04-23):
你有螺距尺吗

网友G(2013-09-04):
给你个链接 上面有详细的螺距调节讲解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2

网友H(2014-01-14):
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