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电池,用B6充电器冲点,只检测到2S,还能用吗?

楼主(2012-09-27):
各位大侠,3S电池,用B6充电器冲点,只检测到2S,还能用吗?如果不能用飞机动力。那还有其他什么用处,谢谢!!

楼主:
主要是炸鸡的时候,摔的。用过几次后,大肚子了!!

网友A:
检查电池平衡口,估计电池里面有线断了,量一下T头总电压就清楚了

网友:
电池也能修

网友:
用在车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池平衡口,估计电池里面有线断了,量一下T头总电压就清楚了

网友:
哈哈哈    是电池拉?   那你去修修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但电池维修大侠们有心的的吗???

楼主:
我的情况和楼主一样一样的。飞机上天,注意安全。不要用了,真的!做控的电源啊!!

网友:
平衡线断了

楼主(2012-10-29):
引用 网友B:
电池不要用了,看看是不是充电器的问题,同不幸如魔……

确定不是充电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