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180车床到了有些和个问题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2-09-27):
在卡盘上夹了一根光轴,转起来发现光轴有点晃.得怎么调啊

网友A:
叔叔我年紀大了,眼也模糊了,新卡盤的徑向跳動還真看不出來。
是年輕人的眼厲害?還是光軸夾歪了?

网友B:
多看基础书籍了,只用卡盘夹,是不行的
最少也要一夹一顶啊

网友C:
这个这个真的看看才能知道。。。

网友:
d180 和d210重量为什么差那么多呢?不明白。

网友:
光轴保证一点不弯?别计较这些了,很累的,车出来的东西合格就行了

网友D:
帮顶,也想学习如何调整。

网友E:
到优酷视频去搜车床

网友F:
1,打表测卡盘跳动 (外圆和平面),撑同心圆测跳动,卡光轴测跳动,做记号分析看卡盘、卡爪是否有问题。卡盘有问题修法兰盘雌口,卡爪有问题撑同心圆车卡爪
2,卡光轴(光轴精度必须高),步骤-光轴伸出尽量长,卡的量越少越容易找正,远端打表找正(尽量找正)记住跳动数,测量近端是否和远端跳动数在同一方向是否一致。
同心圆--车外径,车内经,切下。
光轴---打顶尖眼,顶着车外径,切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