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铝件,丝扣不太好,买了丝锥依然解决不了,求教

楼主(2012-09-27):
如图一个铝件,端口细牙内螺纹M8x1,批量检查发现有些螺纹存在配合问题(需要配合的是一个很小的铝盖,表面阳极氧化处理,很娇嫩。往往拧到半截不上不下,用钳子夹着拧下来容易破坏表面导致废品)。
因此买了一套M8x1的丝锥,结果发现丝锥外径偏小(用的是二道丝锥,把头部外径小的那部分磨掉了)直接能插进工件中,最多只能拧上最深处的两扣。
因为工件已经做完,因此想自己再加工一个外径偏大的丝锥,比方买一根外径8.3mm的钢棒,车M8.3x1的细牙螺纹,然后铣槽,淬火。
请问这样做理论上可行吗?

网友:
氧化时螺纹要保护.

楼主:
螺纹和工件一起整体氧化,内螺纹氧化破坏掉不要紧的。

网友:
问题出在哪里?
用止通规检测过吗?
以你的方法做丝攻可能是笑话.

网友:
买机攻丝椎,买p4级的,这是成品中攻丝后孔径最大的

网友:
检查一下孔是不是钻大了,如果是7的孔,机用丝锥绞完应该是合格的,不需要订做,实在不行试试挤压丝锥。

楼主:
我估计可能是铝件加工的内径偏大了,一般丝锥是标准间,公差不会太大。
因为工件精度要求不高,所以没有用止通规之类的东西来检测。

请详细说一下我的方法做丝攻为何可能是笑话?我是业余的,不懂,请别见怪。

网友:
楼主的办法感觉可行,自己做不好可以非标订制。

网友:
有点不对啊。。。你自己做个外径大的丝锥,,那攻出来的丝孔也大了。。。你自己做非标螺丝来配么??

既然有丝锥有丝纹抠住,那干脆买个便宜丝锥,,把前面的部分切掉,只用后面粗的。。

楼主:
感谢各位热心回复,铝件是在数控车床上批量加工的,按道理孔径不会查(两端的轴承室尺寸都很准的)。
疑惑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热心回复,铝件是在数控车床上批量加工的,按道理孔径不会查(两端的轴承室尺寸都很准的)。
疑惑 ...

又看了一下你的图。。。。。你还真得把丝锥切了用。。

网友:
1、铝合金螺纹做好后去氧化,电极一定不能放螺纹那,否则螺纹一定会破坏掉。2、阳极氧化后再做螺纹,我们现在都用这种方式,我们之前做好螺纹氧化,失败率很高,要不就拧不进,要不就松。

网友:
用生产铝件方法去做一套铁的内螺 外螺.自配和铝件配,那里有问题就出来了

楼主:
请问楼上,铝件和铁件按照同样的图纸做出来的东西不能互相配合吗?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看了一下你的图。。。。。你还真得把丝锥切了用。。

你说的不错,我就是用的二道丝锥,并且把前面磨掉了用,还是不行。

网友B:
用挤压丝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挤压丝锥吧

请问拿M8x1这个具体事例来讲,挤压丝锥比普通手动丝锥能粗多少?

网友:
M8可以直接买扩孔的丝锥,

楼主:
头都大了,没想到丝锥竟然分那么多种。。。。。。。。
到底哪种丝锥外径尺寸最大??

网友:
截断产品拿去卖刀具的地方一个个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