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尾上下小幅度抖动--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2-09-27):
在上次大炸后,更换了三轴、尾管、大齿后,飞机尾巴一直有小抖动,刚起飞时还不是很明显,诚心向各位大侠请教。谢谢了

网友A:
搜“金鱼尾”的帖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金鱼尾”的帖子吧

现在一直的找贴,金鱼尾应该是左右摆吧,我的是上下抖动,不过还是谢谢你的提醒,回去再试试更换尾桨夹看。昨天发现尾桨有点不在一个垂直面上。

网友:
转速加点…

网友B:
横轴螺丝上的太紧,稍微松一下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横轴螺丝上的太紧,稍微松一下试试。

兄弟你这是教人吃药的吧

网友C:
建议LZ从两个方面开始排查:
1、看横轴胶圈是否太硬
2、看看几个齿轮的咬合处是否过紧。比如电机齿和大齿之间、小齿盘和对转齿之间、伞齿之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这是教人吃药的吧

我的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这么解决的,只是别忘了用螺丝胶。只是稍微一松。当然我的是450SPORT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这么解决的,只是别忘了用螺丝胶。只是稍微一松。当然我的是450SPORT

兄弟,真心建议别这么干,螺丝胶那点儿强度真锁不住啊,哪天射了就麻烦了。

如果你这样解决的抖动问题,说明横轴安装有问题,比如横轴过短,造成螺丝上紧后顶死了轴承,或者是造成某些部件变形而产生震动,应该通过重新安装旋翼头部分或更换部件来解决,但横轴螺丝是千万不能松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真心建议别这么干,螺丝胶那点儿强度真锁不住啊,哪天射了就麻烦了。

如果你这样解决的抖动问题 ...

谢谢,周末回去重新装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LZ从两个方面开始排查:
1、看横轴胶圈是否太硬
2、看看几个齿轮的咬合处是否过紧。比如电机齿和大齿 ...

电机齿与大盘齿比较松的,就是尾传齿那好像有点磨得发点白,但是昨天晚上我向后松2mm左右,今天飞还是抖。

网友:
450的震动是烦人的

楼主:
刚才发现尾传动轴有点微弯,更换了,希望是这个原因,要等到明天飞了才有结果。

网友:
LZ不行就彻底些,用逐步排震法,一个一个往上加,直到开始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真心建议别这么干,螺丝胶那点儿强度真锁不住啊,哪天射了就麻烦了。

如果你这样解决的抖动问题 ...

正解

网友:
感度设低点

楼主:
谢谢大家的提醒和经验啊。
更换尾传动轴后,今天上午飞感觉效果有点改善,幅度变小了点,飞起来比没换前平衡,但是还是存在。明天调一下感度和电机转速看一下。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总结了一下,主要是以下两个原因:
1、电机转速偏低,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没配好,昨天重新测量了螺距,在最低点时居然是0,所以我的悬停点在40%左右就可以了,这时的转速偏低。
2、尾传动轴弯曲,在更换后抖动的幅度明显小了,感觉飞机飞行起来也比较稳。

网友:
查下旋翼头的各个螺丝,特别是日字框。

网友:
螺距没调好,楼主也太哪个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