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 cp,G cp,MCPX,九鹰125哪个性价比最高?

楼主(2012-09-27):
请教各位大侠,四款中哪个性价比最高,原来飞450,现在没场地了,想入一款在小区里玩。原有的控已很多,但都用不上,只能买套机了。郁闷!
请大家帮俺分析下,推荐下。谢了!

网友:
越南妞、缅甸妞、老挝妞和柬埔寨妞        哪个性价比最高

网友:
话说我也是个新手,不过在群里论坛里学了很多关于小鸡的东西,我自己也玩小CP,这里只能说推荐一下。
你说的三款鸡鸡都属于室内机,很小,九鹰125属于小众机,玩的不多,我没有这个机,不好评价,但据说性能很一般。
华科尔的Mini CP和Genius CP我都有,Genius属于华的六轴技术验证机,稳定性稍差,很贼很滑,相比之下MiniCP要稳得多,但是由于有双向传输,所以也比较费电,续航不行。
MCPX就不多说了,机动性很强的一个机子,3D性能不错,玩的人也不少,但是价格挺高,改装件也不便宜。

既然你玩过450,想必技术应该很到位,既然是在小区里面玩,我推荐华科尔的New 120D02S,比你说的这三个鸡鸡稍大,室内室外皆宜。或者你直接搞个250来玩也行。
由于米少,只有华家的WK2801和DEVO10,所以入魔以来都在华坑里面扑腾,知道的鸡鸡也是华家居多,听说Blade还有个130X,和华家的120D02S是同级鸡鸡,有米的话可以了考虑这个。
一己之见,仅供参考。

楼主:
谢LS,俺是想整个尾电机的,方便打理。

网友:
只要你不是只会悬停级别的,就不用考虑华机了。

网友:
少打理100级优先考虑直线舵机机型

网友:
mini cp 现在空机只要620元包邮了,俺刚找到一家淘宝卖这个价格。性价比提高了

网友:
推荐华的机机,九鹰的玻璃制品我是怕怕了

网友:
飞MCPX的表示无语,飘过。
爽是自己的感觉。

网友A:
室外飞 N02s  室内mini cp  MSCP也不错 哈哈

网友:
有Mini cp的飘过

网友B:
既然有控那么fbl100配个高频头应该性价比不错把,而且是直线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有控那么fbl100配个高频头应该性价比不错把,而且是直线舵机

先谢了!本来俺觉得这款不错,上海模展上有卖的,780左右,厂家的人在试飞,那JJ的尾巴不停的摇,问咋回事,答:“就这样的”,无语。故不考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了!本来俺觉得这款不错,上海模展上有卖的,780左右,厂家的人在试飞,那JJ的尾巴不停的摇,问咋回事 ...

看完这句话,笑死我了,真佩服厂家的回答

网友:
小JJ都不给力

楼主:
谢谢大家的推荐!
mini CP,MCPX,G CP加控的话都要超过1000,九鹰125 TB是850大元,貌似便宜,但买的人很少,不解。请大侠们说说这125有何内伤,个人觉得性价比还行,就是怕不明真相而中刀。

网友:
GCP mcp都有,GCP效率高,要技术高点的飞,mini cp稳,但效率偏低。

室内外这个小鸡鸡都可以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室外飞 N02s  室内mini cp  MSCP也不错 哈哈

不好意思,孤陋寡闻了。请问N02s、MSCP是啥JJ,谢谢啦!

网友:
那JJ的尾巴不停的摇

俗称金鱼尾是也,哈哈哈哈哈

网友:
fbl 100 加 高頻頭. 好像挺吸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孤陋寡闻了。请问N02s、MSCP是啥JJ,谢谢啦!

New v120d02s   mater cp 都是华不错的jj

网友:
只想说,如果你买了MCPX后基本上不会再碰华和其他家的小机了。东西有对比才知道区别。所以想好哦,MCPX之前是一个很大坑。现在来看坑小很多了。不过跳进去就出不来了。。。

网友C:
喜欢450有副翼那种舒畅的手感,首推MCPX
喜欢脱的,或者新手入门的,MINI CP(注:脱=脱控)
喜欢大,大又不想维修太麻烦的,Master CP值得推荐
喜欢性能和动力,又要小的话有两个选择:130x  或者 NEW V120D02S。(把D02S改2S动力,也是一种追赶130X的方案)

模型,都是坑,没有最好,只有最合适。别人说好,未必到你手就是好。

网友:
九鹰180D是轴传小机,很容易坏,125算是坚强一些了

网友:
模型没性价比,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喜欢450有副翼那种舒畅的手感,首推MCPX
喜欢脱的,或者新手入门的,MINI CP(注:脱=脱控)
喜欢大,大又 ...

同意!

网友:
不推荐都不错自己拿主意喽

楼主:
再次感谢各位大侠的回复!
俺在飞450时,边上二位玩N02S,后来一位改MCPX了,说120的配件太贵,尾传机构太纤细,伤不起。所以小J还是用尾电机的。
反正都是坑了,俺就抓阄吧。

网友:
大小上,MCPX跟MINI CP同级,120D02S跟130X同级,这样比较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