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什么漆包线绕电机,

楼主(2012-09-27):
最近发现一种高导电性漆包线,
无氧铜:  oxygen-free copper
  不含氧也不含任何脱氧剂残留物的纯铜。但实际上还是含有非常微量氧和一些杂质。按标准规定,氧  无氧铜的含量不大于0.003%,杂质总含量不大于0.05%,铜的纯度大于99.95%。
  根据含氧量和杂质含量,无氧铜又分为一号和二号无氧铜。一号无氧铜纯度达到99.97%,氧含量不大于0.003%,杂质总含量不大于0.03%;二号无氧铜纯度达到99.95%,氧含量不大于0.003%,杂质总含量不大于0.05%。
  无氧铜无氢脆现象,导电率高,加工性能和焊接性能、耐蚀性能和低温性能均好。各国对于含氧量的标准也不完全相同,存在一定的差异。
  OFC(无氧铜):纯度为99.995% 的金属铜。一般用于音响器材、真空电子器件、电缆等电工电子应  无氧铜用之中。其中无氧铜中又有 LC-OFC(线形结晶无氧铜或结晶无氧铜):纯度在99.995%以上和OCC(单晶无氧铜):纯度最高,在99.996%以上,又分为PC-OCC和UP-OCC 等。
  采用UP-OCC技术(Ultra Pure Copper by Ohno Continuous Casting Process)制造的单结晶无氧铜,无方向性、高纯度、防腐蚀、极低的电气阻抗使得线材适合高速优质的传输信号。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这种导线绕过电机,不过价格也稍贵,但我想绕好后性能会发生多大变化,我想买点绕绕,

网友:
贵  而且不好找

网友:
对电机的性能提升不明显,价格相当贵,不如用银线。

楼主:
请问楼上绕过吗,刚有点冲动买这个线了,太贵,

网友:
在其他领域或许更有价值

网友A:
楼主说的没错,无氧铜确实是绕电机好材料,我们丹锂的 PULSO电机和 COBRA电机都是采用了高纯度 无氧铜

楼主:
怪不得pulso电机老贵老贵的,不仅贵在质量,还贵在材料上,无氧铜确实不好找,且花上近一百大洋才将就绕上一个2216,绕2212就更不值了,不知道有没有人对比过这两种导线绕制的电机之间的详细资料呢,性能提升了没有,承载电流提高了没有,发热量少了没有,等等,

网友:
简答题

纯度百分之99%跟100% 的线做出来的马达性能差别能察觉?   我用6根99% 的线跟5根100%线 绕进同个电机哪个性能又更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怪不得pulso电机老贵老贵的,不仅贵在质量,还贵在材料上,无氧铜确实不好找,且花上近一百大洋才将就绕上一 ...

100元可得1kg 质量很好的线材了, 什么牌子的2216电机要用上公斤的线材

网友:
无氧铜的我用过貌似56.5/500g,说是欧洲进口,但不知道纯度,手感很好,比较容易绕,性能没有比较,和普通比不知会提升多少

网友:
现在中 国生产的品质是信不过了,随便玩玩算了.

网友:
现在能买到20年前生产的QZ漆包线就不错了,现在的漆包线太T M D 孬了.

网友:
无氧铜不是那么贵的啊,只是比一般的铜线贵到一倍左右吧,一般是120多一公斤而已,做成的电机效果比一般的铜线绕的是要好的,这个是确实的,而且无氧铜比较软,电机的绕组上,做的好的话,和定子贴合程度能高,对于电机的效果,自然是很多细小细小的细节在一起的不断的积累再积累最后体现出来的优势嘛不是。

网友(2023-11-17):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没错,无氧铜确实是绕电机好材料,我们丹锂的 PULSO电机和 COBRA电机都是采用了高纯度 无氧铜

但是丹锂电机磁铁太烂了,跟定子相同的好电机比起来,kV×匝数的值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