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配置大家看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2-09-27):
机架 XA650
飞控 悟空
电机
恒力4822 570KV (加安装底座)
电调 好赢30A
浆 1245
云台
MC6500PRO V4 (考虑要上 GOPRO2 SONY N5)
配置有无问题 动力是否足够

网友A:
◥█▄▃▁
...◥█☆█▅▄▃▁▁▁▁▁▁▁▃▄▅00▅▄▁
〓▇█████拿分专用灰机████████████▅▄▃▁▁▁▁▁
〓〓〓█████████████◤

网友B:
大问题没有,1245貌似没听过有什么好桨可以选择。1238 倒是有得挑

网友C:
为了go或N5要用4822电机吗,要1245浆吗,4822电机30A够吗
你这配置5DII都上天了吧

网友D:
动力是够,不过换了我,加了云台gopro,续航肯定是不满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