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见过所以想不通 钟表车床车刀怎么磨

楼主(2012-09-27):
钟表轴那么细,转速再高线速度还是很小,吃刀量估计只能是零点几。这种情况下,刀是怎么个磨法?希望干过类似行当的老师们不吝赐教。

网友:
有些是要用到铣磨头加工的,见过钟表车床主轴夹持的是合金钢棒针,一毫米左右伸出20毫米长,比鱼钩之类的还要坚硬,这种情况车刀早就不适合车削了,就要用到铣磨头。瑞士人发明钟表车床是在150多年前,那时还没有高速钢白钢车刀,所以不要就想到车,很多超细轴是磨出来的,只要是钟表车床为什么都会配铣与磨的附件的道理了,如果光想到车那就是死脑筋了。你要知道很多大批量的细棒的精密加工都是用无心磨床磨的,象下香肠一样通过无心磨床磨轮制造而成的,没见过用车的,因为车床实在不好车,工件伸出主轴端过长是承受不了车刀的测向推力。除非使用中心架与跟刀架协助,但是钟表车床很少有这种附件支撑的。

网友:
钟表轴虽然细但很短用白刚刀能车的。

网友:
是不是笔误啊。“一毫米左右伸出20毫米长”?

网友:
一样磨,靠的就是技术问题了,手工磨零点五个的钻头麻花钻扁钻是必须懂的,还有偏刀切断刀后拉*也一定要懂,做这种刀与一般车刀最大的分别是修刀,这种刀没有排屑槽刃口必须修光

网友:
粗人  干不了着粗活

楼主:
谁能给个照片最好了。

网友A:
钟表轴是冷拔后磨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钟表轴是冷拔后磨出来的

车出来的,这东西以前有一个部门专车

楼主:
我想,钟表车上磨刀的方法,肯定有值得我们这些个家用小车借鉴的地方。

网友:
图片来源于 UP2X 兄

希望楼主能用上

不要听没有实际操作经验的D友的,楼主试一下

钟表车刀,无非比一般的车刀,前后角更大一些,其它没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