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啊大疆,想说爱你不容易啊!两套naza,gps模式下炸机3次

楼主(2012-09-27):
6月份入手一套F450,整套原装配置+gps,1600g起飞,空中射了一对反桨,幸亏只是1米高悬停,没什么损失,果断换上APC,至今没出现过射桨,看来APC值得信赖。
7月份升级为F550,也是一套原装配置,图传,osd,摄像头,自制云台,卡片机,全套下来起飞重量达2245g,3s+APC1047,声音嗷嗷叫,看来差不多到极限,再次升级,4822+4s+1147,轴距加大到650,爽飞数十起落。
9月份一天,晴天,无风,第三次gps起飞,发现姿态有些怪异,控制不是很灵活,下来断电,重新插电自检,再次起飞,悬停了10余秒,推油爬升,突然间向抽了风一样,飞向左侧,直奔河面,打方向不怎么受控,推油爬升没反应,反向修正不成功,切换姿态手动没反应,最后关控,未能执行失控返航。看着机子坠入河中。损失惨烈!4822+apc1147 X6, 原厂30A电调X6 naza+GPS,图传,osd+GPS,摄像头,新买的sony5N 连16F2.8镜头32Gsd,华科尔的双向传输,5000ma 4S一块,图传1000ma 2s一块。提控回家,发现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还是不错的。第一时间再次入了一套一样的配置。算下来一套超过10K。不断提醒自己,起飞前要注意检查,注意观察姿态。
今天出去飞(第二套4822六轴的第10余次起飞了),发现了和上次有些相似的迹象,起飞后悬停的时候姿态有些怪异,抖动比较大,无论是姿态模式,还是gps模式都不能稳定的悬停,姿态模式稍微好些,不敢飞高,2米左右悬停,重新校正过gps指南针,无什么好转,也是和上次入水中的时候有些相似,也是自己飞向一方,这次稍好的地方是可以修正过来,但gps模式下不修正的话就朝一边飞去。吸取上次的经验教训,果断换场地,远离水边。来到一片大草坪,方圆数百米无人。重新校正gps指南针后,姿态模式和正常的时候一样好使,下来再切换到gps模式起飞,不受控了,自己朝一方飞去,果断收油,炸到一个土丘上,没有损失。重新校正gps指南针,gps模式起飞悬停,直接朝右前方加速奔去,差点没反应过来,修正未果,收油狂炸,损失apc桨3支。回来后换上新桨,姿态模式下一切正常。

总结几次炸机,均在gps模式下发的癫,不能不让我怀疑naza+gps存在软故障。这次之后我想我要把飞控和gps发回去检测了。因为每炸都必定损失惨重的,这次损失不大是因为我发现不是很正常了,就不敢飞高,也没把5N挂上去,如果把5N挂上去了,估计又损失一部5N了。猴子的发癫好像也很多,真不知道还该不该继续支持大疆你啊!其实我是爱你的,但你不能每次都让我欲哭无泪啊!

网友:
楼主真有钱,要是我这么提控一次肯定得瘪上大半年

楼主:
上次升空的图片

网友:
一样的情况遇到过,不过损失没这哥们惨,修好后发现又稳定了,不过有心理压力了,总不敢飞高了。

调整大小

楼主:
做了一次模特

楼主:
偶遇一众烧友

楼主:
今天转移的飞场

楼主:
今天的损失

网友:
连续几套出问题概率应该不大,检查下你的遥控器吧。。。

楼主:
遥控器是华科尔的devo 10
姿态模式下正常,gps模式下发的癫啊!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先怀疑飞控和gps的软故障呢?下次换上2810pro试试

网友:
今天出去飞(第二套4822六轴的第10余次起飞了),     应该果段的换个机架。比如用22MM碳管做,问题应该出在机架上面,机臂太软,距轴过大。

楼主:
这个机架的刚性不错,不至于会软,轴距650,这个机架挂铁饼(4325g)悬停的时候没问题,而且今天起飞重量是2783g,和之前挂5n的时候的起飞重量比还轻了350g,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了一次模特

模特? 是你?晕死。。。

网友A:
再好的品牌 也有漏洞的 理解

网友:
但是 我通常是  支持多家 牌子的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特? 是你?晕死。。。

是我的六轴

网友:
果断换个机架 多半是机架不行 人家大疆的F450的机架 说得很清楚 起飞重量800G-1200G,你这个虽然加大了了 但是核心受力点还是没变,震动一大 飞控就会失去稳定 不炸是运气好,个人理解。。

网友:
现在炸机事故越来越多了啊......停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器是华科尔的devo 10
姿态模式下正常,gps模式下发的癫啊!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先怀疑飞控和gps的软故障呢 ...

换天地飞

网友B:
慘了我也訂一套f450全套+gp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慘了我也訂一套f450全套+gps

我的是F550了,不开gps模式没问题的。不知道和最近什么干扰有没有关系,最近论坛里很多都是gps模式下抽筋的。

刚在露台姿态模式下稳飞了两块电池了,我的炸机估计还是gps丢星的问题。那就不开gps模式算了。

网友C:
偶也是这种机架,挺结实的。上次同楼主情况一样炸鸡还有一个原因怀疑:当天把四轴放后备箱到飞场,一路颠簸naza混了。现naza只坐副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偶也是这种机架,挺结实的。上次同楼主情况一样炸鸡还有一个原因怀疑:当天把四轴放后备箱到飞场,一路颠簸 ...

我也想有这种可能,因为今天去飞场的时候走了一条比较颠簸的路,不知道会不会是晕车了

网友C:
顺便问下:电机铝合金板是哪买的?也想自己做个25x25电机板上4822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顺便问下:电机铝合金板是哪买的?也想自己做个25x25电机板上4822

3mm厚,宽25mm的铝板,淘宝上买的,价钱不贵,10cm长度是2.10元。

网友D:
楼主那地方是不是广州生物岛呀,,我也去过那飞

网友:
我的也是经常在GPS模式下右飘。现在学精了,用新飞控时先找个便宜的可以随便炸的机架,每天飞两个小时连续飞三个月,把飞控的脾气吃透了再决定是否应该上好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那地方是不是广州生物岛呀,,我也去过那飞

正是生物岛,我尽量避免在周六日过去,因为人多了,不敢飞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正是生物岛,我尽量避免在周六日过去,因为人多了,不敢飞了。

看哪天有时间一起去飞,我的是WKM控,QQ:372205436

网友E:
我说这地方怎么那么熟生物岛我也经常去, 有空一起飞。我的NAZA 以前也经常倾斜炸机,后来反厂检测,但检测报告上说没问题。不过在检测之后飞了30次左右都比较正常。你用的好像是单轴云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说这地方怎么那么熟生物岛我也经常去, 有空一起飞。我的NAZA 以前也经常倾斜炸机,后来反厂检测,但检测 ...

对!是单轴云台,拍照片足够了。现在拍视频好的云台价钱也太坑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说这地方怎么那么熟生物岛我也经常去, 有空一起飞。我的NAZA 以前也经常倾斜炸机,后来反厂检测,但检测 ...

好啊!有空一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哪天有时间一起去飞,我的是WKM控,QQ:372205436

有空一起飞,你的猴子稳定吗?

网友F:
楼主现在怎么样?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现在怎么样?好了吗

现在姿态模式下飞了,不敢开gps了

网友:
我的450+NAZA全套还没起飞,每天看帖子,增加经验。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好的品牌 也有漏洞的 理解

应该这么说有漏洞的产品不是好产品,只有有这样理念的生产厂家才能真正的做出好产品。现在的厂家还没搞明白这个道理!产品有漏洞找种种理由来推卸责任。这不太像做出好产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