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显设置到几伏电压对保护电池最好?

楼主(2012-09-27):
直机用电池设置到几伏报警,对电池好?谢谢

网友A:
3.7V

楼主:
引用 网友A:
3.7V

谢谢!

网友:
我问过电池厂的人,他们说就算放电到3V都没事,不过鉴于电显或者警报器的精度问题,建议留点余量。所以我平时都是设定3.5V,一开始报警就下来,几个循环后没有发现胀气(过放是锂聚电池胀气的主要原因之一)。

网友B:
我觉得3.5V绝对要鼓  平时都是设到3.7V

楼主:
我买回来就没有动过,商家设为3.2v难怪我的电池不经用坏的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3.5V绝对要鼓  平时都是设到3.7V

带负载的状态3.5绝对不会鼓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飞旋停和航线可以设3.6,飞3D设3.5,暴力飞3.4,大多胀气了是因为电池虚标或内阻变大放电能力不够,过电流过热引起的,过放的很少

网友:
我购买了了KDS450bd无副翼套机,现在用我原来的KDS-7XII的控以及搭配的kds8通接收机,按照EBAR说明书接好线,然后进入EBAR菜单,遥控器左右上下满舵情况下,EBAR上显示的行程量都只有正常的一半左右,控上设置的舵机行程(EPA)都是+—100了,大小舵也全部100了。可是怎么打满舵时候EBAR,Bar Nonitor菜单里还是只有一半左右行程。这个情况是遥控设置问题还是EBAR哪里不对?诚心请教。

以下为拨动遥控上的控制杆后ebar'内Bar Nonitor菜单显示情况
油门最低最高位置:Col  -46,52
副翼最左右位置:Ail  -36,58
前后仰:Ele  52,-46

网友:
我一直是设的3.6,目前只会悬停,下来3.75左右,放一会,电压会回升一点正好到3.8。

网友:
设置3.5V正好,2.75V以上电池都是安全的,可是那样的话,你的电调就会停止工作地,飞机就会掉下来,呵呵,可以熄火降落,设置3.5,等电显报警时,你落下来,电池正好3.7V,你要是设置3.7的话,等报警,你再量电池绝对是3.85左右,你设置3.5V就可以了,我已经试验过好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