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固朗450飞机起飞后老是尾部往左漂移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9-27):
我的固朗450飞机起飞后老是尾部往左漂移是怎么回事?请问高手怎么解决这个技术问题?调那里。

网友A:
尾中立点没找好,或是陀螺仪感度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中立点没找好,或是陀螺仪感度太低。

如果不频繁大舵飞机会在空中打转。

网友A:
飘移速度快不,一般尾飘多是中立点没找好引起的,正确的中立点是左右行程相等,尾桨有与中线呈5度左右的夹角,用于抵消反扭力,也可以在飞锁尾模式下进行调试,悬停不飘为准。还有就是皮带或伞齿轴打滑,感度不够等也会引起尾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飘移速度快不,一般尾飘多是中立点没找好引起的,正确的中立点是左右行程相等,尾桨有与中线呈5度左右的夹角 ...

飘逸不快,很满的飘逸,经常要大舵修正。中立点应该没问题,我作了很细致的调整。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陀螺仪,KDS820的话对震动比较敏感,震动大的话会导致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陀螺仪,KDS820的话对震动比较敏感,震动大的话会导致这种现象

我的是KDS800

网友C:
有可能转数不够,油门曲线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转数不够,油门曲线高点!

谢谢!我的油门曲线(THR)设定为0 35 50 75 100。请教应如何调整一下?谢谢

网友D:
转速不够尾巴是往右转。向左转是中立点不对或感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速不够尾巴是往右转。向左转是中立点不对或感度高

请教最佳应该是多少?我设为60和70.

网友:
可能是800的一点温飘,再仔细调下尾滑块向右一点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最佳应该是多少?我设为60和70.

通电后不要动机机,左右打方向舵,判断滑块左右行程是否一致
看看尾巴是否很顺滑,
遥控器的左右是否在中立点0,
遥控器中是有感度调节的,陀螺仪中调节的是模拟舵机延时值,与控中的感度有些不同,若是数码舵机,将陀螺仪中延时值调到0,只调节控中的感度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的油门曲线(THR)设定为0 35 50 75 100。请教应如何调整一下?谢谢

哦!我以为你是3d!要是3d模式下可以尝试高一点!!!!

网友:
kds800要是不飘就不正常了,正好连自旋悬停都练习了~

网友E:
如果你的尾舵是n590还要注意,最好服役别超过30个起落,不然你会后悔的。如果你的电调是kds40a的,还要注意线性bec的电阻脚容易开焊,会导致供电不良,我的做法是加了一个外置bec。如果你的尾部是双拨叉的,还要注意磨损情况,否则容易卡死~!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的尾舵是n590还要注意,最好服役别超过30个起落,不然你会后悔的。如果你的电调是kds40a的,还要注意 ...

你太了解KDS了  除了N590我感觉还可以  其他你说的太对了 尤其那个双推尾巴  几个起落就磨损了  唉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太了解KDS了  除了N590我感觉还可以  其他你说的太对了 尤其那个双推尾巴  几个起落就磨损了   ...

我是深受其害啊,忽悠模型新手的东西。我就是用了kds才快速成长起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是深受其害啊,忽悠模型新手的东西。我就是用了kds才快速成长起来的~!

双推可以用输液管减少磨损。 至于电调 之类的电子设备没有必要非要纠结于K牌原厂吧。话说铂金系列降价势不可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双推可以用输液管减少磨损。 至于电调 之类的电子设备没有必要非要纠结于K牌原厂吧。话说铂金系列降价势不 ...

当年入门的时候被kds白鼠了,坑爹啊~!现在那破玩意儿白给我都不要,炸了其他东西就赔大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H(2012-12-02):
我的450C也是820陀螺仪和N590的锁尾舵机,现在锁尾困难啊,求推荐一个性价比不错的陀螺仪和锁尾舵机啊

网友I:
深有同感,以后坚持不换K原厂件了。

网友J(2013-01-01):
我的固朗450C有平衡仪,还没离地,头就翘起来了,立马主轴就弯了,说是已经调试好的,我只慢慢推油门,别的摇杆都没碰,到底是什么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