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问老鸟一个问题!

楼主(2012-09-27):
电机以后能不能把电动马达换成油动的

网友A:
小鸟答:不太理解看什么东西换油动!一般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鸟答:不太理解看什么东西换油动!一般都可以的

就是把电动的飞机换成油动的飞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把电动的飞机换成油动的飞机

看你多大的飞机喽!大的轻木机可以或玻璃钢的!泡沫的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多大的飞机喽!大的轻木机可以或玻璃钢的!泡沫的不行的

50级的直升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50级的直升机

没玩直升机

网友B:
要修改或更换侧板,否则发动机装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修改或更换侧板,否则发动机装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