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之前小日本矛盾的视频吗?里面介绍到不可转穿的金属

楼主(2012-09-27):
现在出续集了,不可否认,他们对技术的追求和钻研方面的精神还是值得学习的。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MyMDU0NjU2.html

网友:
他已经三连胜,竟然在这局打个平手。

网友:
好牛的金属啊,两败俱伤

网友A:
我只想了解一下
金鋼石電鑄能否DIY
溶液配方為何?
有人知道嗎?
手上各種粒度的金鋼砂都有
不過都是抛光用的
不知道能不能用?
想作些玻璃開孔器來玩
市面上賣的都只有薄薄的一層
一下子就磨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想了解一下
金鋼石電鑄能否DIY
溶液配方為何?

网上有一套叫<电铸金刚石工艺流程电铸金刚石金刚石刃金刚技术>的光盘价格是230人民币.以下是介绍文摘:007 一种薄型金刚石切割片的制造方法
[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薄型金刚石切割片的制造方法,该制造方法采用电铸法,包括用一个金属基板作阴极,一个电解镍板作阳极,将二极板放入含有水合金属盐及金刚石磨料的电铸溶液中,并将阴极接直流电源的负极,阳极接直流电源的正极,当接通电源后,溶液中的磨料在悬浮状态下与金属离子在阴极上均匀共析,以获得金属与金刚石磨料均匀混合的复合电铸层,当电铸层厚度达到要求后将阴极取出溶液,清洗烘干后再将电铸层与阴极基板分离,然后用冲模冲制成规格尺寸得到切割片产品。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工艺简单、易于控制、成本较低等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想了解一下
金鋼石電鑄能否DIY
溶液配方為何?

首先, 制备试样。
       第一步, 配置氨基磺酸镍镀液, 具体配置方法 为每升氨基磺酸镍镀液取两百到三百克氨基磺酸镍, 五到十克氯化 镍, 零点一克十二烷基硫酸钠, 三十克硼酸。
       第二步, 沉积与搅拌, 每 升氨基磺酸镍镀液中含有金刚石十六克, 金刚石的均粒度为 7μm ,温度保持在四十五到五十五摄氏度之间, 酸碱度在三点五到四点二 之间, 阴阳极距离十到十五厘米, 以处于镀液下部的螺旋桨以每秒 钟一百六到两百六的速度搅拌, 然后沉积半小时到四小时。
       第三步, 对钢母板进行抛光与氧化处理, 然后将金刚石—镍复合膜以电沉积 的方式附加在钢母板上, 再利用机械方式进行脱模, 试样即制作成 功, 这样得到的复合膜厚度在 20μm 到 45μm 之间。通过电子显 微镜的观察, 所制备的复合膜中金刚石以百分之八十的颗粒密度均 匀分布。

这个是我从网上搜到的一个电铸试验的试验步骤,看看有用没用!~~

网友:
那不是钻啊,是磨,不过也NB,但是为什么会卡住主轴,并且金属开裂呢,估计是磨损后烧合到一起了,然后冷却液把金属淬裂了。当然夹紧力也可能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网友:
爆個雷.....

這次平手....下回還會再比一次!~  勝負請自行觀看!~

网友:
早就看了

网友:
这不能叫钻的,这叫磨,按这方法,上个电极拿火花放电,是不可能不被搞穿的.应该通义的讲,钻头和钻出的孔要相等才算,这叫铣磨加工,人家一开始打磨表面,说明这个金属是能被磨削加工的,但不能被钻动

网友:
卡住是因为金刚石部分被磨没了,主轴侦测到进给异常就保护性的停止了。

电镀金刚石的自制应该是有困难的,不过树脂金刚石的貌似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
在看  真的好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