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高手啊,开始练习的时候,是练习模拟器简单还是真飞机简单

楼主(2012-09-27):
我是新手没有买真机,这几天练习XTR模拟器,大约练习3到4小时左右了,只练习了个对尾悬停,就感觉好难好难,现在练习差不多了,有时候悬停很稳,有时候还会飘好远,想问一下飞过真机的,又练习过模拟器的朋友们,你们感觉是练习模拟的时候难,还是飞真机难,说一下感受和原因,如果说真机难,是不是飞真机害怕才这样认为!

网友A:
3-4小时就想飞好直机啦? 不管真机模拟,都要经常玩!玩3-4年的只能悬停的大有人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3-4小时就想飞好直机啦? 不管真机模拟,都要经常玩!玩3-4年的只能悬停的大有人在!

汗这都说些什么啊,感觉自己是高手一样,我的问题,你又没有回答!如果你飞过就说自己感觉就是了,不要说些没用的,不用心,当然你就是10年也练习不好,还用你说!

楼主:
就算你现在是高手了,开始如果和我一样先练习模拟器,没有真飞机的话,你会没我有我现在这种问题吗,服了,我虽然练习少,但最起码知道感觉了,你连个感觉都没说

网友:
太难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汗这都说些什么啊,感觉自己是高手一样,我的问题,你又没有回答!如果你飞过就说自己感觉就是了,不要说 ...

我不说话了!你继续

网友:
初学者一般是模拟器入手!练习条件反射慢慢到不打错舵!各种悬停各种航线都得心应手!不建议很早上真机飞!可以买了回来研究组装调试维修!等你你基本组装调试都可以了再上真机练习基本功!模拟器的设置是很简单的,真机可是没有经验和知识你是弄不好的!你调不好飞机何谈飞好姿态了!直机七分调试三分飞行!模拟器是你最好的老师!不断的练习模拟器使你各种动作都过关后再用真机找手感,手感找到了说明你调机也就过关了!飞机调整好的话这会儿飞起就比模拟器简单了!

网友:
二楼不过说句实话你就这样了,你是来问问题的么?高手练新动作也要上模拟走下程序,谁一来就上真机?模拟器的机子都是最佳状态的,环境都是理想化的,可以说比真机好飞多了,真正模拟练成了,真机上手一次就成功的也是个别,新手为了少受打击,还是老老实实模拟,都是这么过来的,急不得。这话要是不爱听,全当我没说,呵呵~~~

网友:
你注重问的是结果!但其实这是这个过程!慢慢来吧!

网友:
至少到对尾练到可以任意停住了,就可以拿真机试试了。。。

网友B:
上真机唯一不习惯的是浆高速旋转的时候,总会觉得会射浆似的,个人感觉模拟器略难些,其他就没什么了。不要觉得已经差不多了,我每天都会练模拟器一两个小时,平时也上真机,两个多月了,都没敢拍胸脯说我八面悬停完全过关了,有时也会大脑短路打错舵的~    新手请教就谦虚点,二楼已经混到中将这个级别了,你觉得他不是高手麽?   勤练习,多潜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真机唯一不习惯的是浆高速旋转的时候,总会觉得会射浆似的,个人感觉模拟器略难些,其他就没什么了。不要 ...

网友:
实践+模拟器=kx.

网友:
难肯定是难的,但这也正是乐趣所在,要挑战自己嘛。其实你现在的阶段,每个人都经历过,我刚上模拟的时候,即使是悬停都飘得姥姥都看不见了,现在不也可以随意悬停嘛,不过累计练习时间已经无法计算了,从今年年初入魔开始算,平均每天得有15分钟的样子吧。

模拟软件建议用凤凰或G5,个人认为XTR不如这两个,凤凰里可以先用大机练,比如600、700什么的,稳,容易找到自信,有一定技巧后(比如碎舵手法频繁调整姿态),再用450练。模拟里450要比真机贼很多,如果模拟里的450悬停很轻松的话,上真机450肯定木有问题,当然初上真机的时候,还需要渡过心理恐惧关,毕竟真机的爆桨声和害怕炸机都会造成不小的心理压力。

LZ还需努力,要走的路还很长,另外对魔友的回复还是要认真学习,毕竟多数都是过来人的经验之谈,不要有情绪化的东西在里面,那个不利于你的成长。

网友:
有钱就炸真的 没钱就模拟。。。想技艺超群看你下几分功夫。。。模拟 真机说白了都是在练手眼协调。。。真正的技术在脑子里。

网友:
XTR可以说做比较粗糙的模拟器,飞起来确实比真机难一些,不过模拟器你只要练出来,再飞真机也没什么不同,条件反射都是练出来的。

网友:
我刚开始飞没有模拟器,直接真机,每次试飞都是5秒钟炸鸡,差点退魔。炸了几次买了模拟器xtr,练了感觉,或来换了凤凰,凤凰模拟器飞机要好飞点。现在半年过去了。我的真机可以很稳定的悬停3面。

模拟其真的比真机简单。不止是在心里方面,模拟器里几乎是没风的可以调出风来可是没有真机遇风的感觉。真机遇到大风会上下窜动。还有毕竟模拟器是虚拟的,他的各方面手感设置都很均匀,而真机的由于机械等方面因素手感会比较不均匀。还有要把真机调整到像凤凰模拟器那些飞机的手感要很高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