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轴键槽如何拆卸?图来了,顺便抨击一下冀发的带锯有多烂

楼主(2012-09-27):
网上搜索如何拆卸,找到的都是如何修复。。。轴上的轮子是三条形的,三抓没处抓,键槽是平的也没法夹住,问了几个朋友无果,来求教
图来了,昨天拍了好多,就是拍这个的都是糊的,今天补拍几次找出一张能凑合看的
顺便抨击一下冀发的带锯,能把全部东西都做成歪的,然后通过各种办法(用户自己去想办法)调整到能锯东西,也是不容易的,准备割开上面的箱体重新焊接

机壳歪了,就找不到一个可以做基准的地方,难啊,这样中心点勉强可以测量,但轮子前后?所以只能拆焊其一箱体

网友:
上图是必须的,不然很难了解具体情况

网友A:
完全看不懂楼主的描述,发现我小学语文是白学了。

网友:
....上图啊,会上图不学语文都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看不懂楼主的描述,发现我小学语文是白学了。

我有中学水平,你看不懂很正常

网友:
原来如此,不纠结了。

网友B:
一直搞不懂带锯凭啥卖那么贵,,不就是两个轮子么。。。。

网友:
管那个键干嘛 拆下来轮子键就下来了。。。。。。谁也没那个本事能先把键取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搞不懂带锯凭啥卖那么贵,,不就是两个轮子么。。。。

是啊,想自制了,起码不会连一个平面都搞不到一块,u型槽钢做骨架,性能不知比他好多少

网友:
8寸的..我也一台,也拆过那电机的轮子
我的那轮子好像没那键槽的..难道同家的东西有的不一样么
扭掉螺丝,手不拨轮子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搞不懂带锯凭啥卖那么贵,,不就是两个轮子么。。。。

汽车也才4个轮子呢

网友:
你是木工就简单极了,这个应该不算难拆,你锯3小块木条,然后用刀削成一定的斜面,然后垫在3条铝合金辐条背后,转动轮子,垫在中心一点,否则辐条可能断掉。然后辐条就借着斜坡一点点爬升,慢慢的它就受力把整个轮子从轴上脱出来了,简单吗,木块不要你几分钱。

网友:
小葛兄弟这个是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