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配件到了,装机完毕,但是试机的时候出了意外

楼主(2012-09-27):
上了星期天飞丢了一个F550+NAZA,没有GPS,心痛后还是毅然搞了一套450后来,这次是自己装的机,配件陆陆续续到,今天齐了后机装好了,但是在试机的时候出来问题,我先报一下配置,朗宇的2216 KV1100,好盈的4合一电调,NAZA+GPS,3S 5300电池,机架用的是类似与F450,但是前面带了一个GOPRO的云台,电池是方后面的那种,浆是非常普通的正反浆1045的,10元一对的。调参把姿态(自能是GPS和姿态)调好,失控保护也好了,GPS也调好了,但是自驾系统全用的是默认,刚才在房间试机,油门大了以后,听见机架和地面的撞击声,没有飞起来,大概油门60%,停止后确认电机方向,没有问题,再试的时候,加了油门估计80~90%,撞击声很大,突然,啪的一声,四只浆全部断成碎片!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我现在怀疑是不是正反浆装反了?还是浆的质量太差?或者调参里面的自驾系统感度需要调参?还是其他。
另外, 我手上还有几对DJI的原装浆,孔是椭圆的,能不能装在朗宇的电机上?

网友:
3s5000的重量太大飞不起来吧,
四浆全断我也碰见过,同求答 案

楼主:
刚才又试了一次,换成了2200的电池,配置还是刚才那些,油门推到头了还是没有起来,郁闷

网友:
有一种1045桨 飞不起来  轴孔是上面小下面大,黑色桨内面还能见到反光的。

网友:
电机旋转方向、桨的安装次序确认好了吗?

网友:
我的3S5200   接近650的机架都 还绑了一个相机带了一副铝合金加强骨架 换了灰色桨 或者轴孔上大下小的1045桨 都能起飞

楼主:
电机顺序我检查了,没有问题,浆的话有R的是反浆,应该没有错吧

网友A:
正确的话,没道理飞不起来
搞张图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确的话,没道理飞不起来
搞张图上来看看

网友:
舍得买NAZA,却非要用10块一对的浆,真的很难理解这是什么心态,把飞控炸坏了那可是2000多。

振动过大也是飞不起来的哥们。

楼主:
能帮我看一下,浆没有装错吧?GPS这边是尾

网友:
晕 桨全装反的,还不知道你的电机顺序是怎么样的,真不知道你第一架JJ是怎么上天的,怪不得会飞丢。

网友:
没给你拿大顶算你运气,还有,既然花了那么多钱,就别在桨上省米,最起码也要上APC的桨,
不想看说明书的话,就去看一遍我上传的装机教学视频吧。

网友:
....................十元一对的桨,你太有才了。

楼主:
谢谢泡泡,的确是浆反了,第一架是成品,所以。。。。
刚才我在百度,有人说有R的是反浆,所以。。。
泡泡,我的DJI原装浆能不能用在这个电机上?我见DJI的浆质量还可以的。

网友:
在交你一招,螺旋桨厚的一面是迎风面,正对旋转方向,所以你装反了

调整大小

网友:
楼主可爱啊    桨叶还是用好点的吧 现在好多人都把dij的换成apc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要找重心位置的!!naza应放在重心位置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泡泡,的确是浆反了,第一架是成品,所以。。。。
刚才我在百度,有人说有R的是反浆,所以。。。
泡泡 ...

别管正桨反桨,首先要确保你的四个电机,转动方向千万千万不能错。
在这个前提下,把桨装上,当电机转动时,看风是不是往下吹的。
就算电机不转,只要转动方向没错,傻子都能看出来桨是不是往下吹风的。

DJI的桨想要装这个桨夹上,很费事,因为DJI桨中心孔不是圆的。
那个普通桨,你最好别用,对你没好处。牛都去了,还差牛绳吗?

网友:
太有才了,桨装反了还推那么高的油门,不知道你上架飞机是怎么飞起来的。

网友:
电机换800~900kv的就没问题了

网友:
电调没有做油门行程校准吧,,    不过桨还是用好一点的吧,

网友:
桨很明显装反了嘛,哎,不炸机才怪

网友:
新手多潜水~~~~炸鸡莫害人!!!

网友:
呵呵,我一狠心就全部换碳桨了,以前的APC都没用了

网友(2013-07-26):
引用 楼主:

....
    有钱人!装机却.....一看就汗   浆!!浆!!!  肯定是没看说明说...

网友:
尼妹,桨全反了!!!

网友:
第一,装之前,一定要好好看说明书。因为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第二,不用用10元一对的桨。因为,心疼小钱,损失大钱,好玩吗?
第三,别再家里试机。要试,摘掉螺旋桨。因为,出事就晚了!

网友:
我想楼主已经退魔了。看活动时间就知道了。13年再没登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