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式微型皮带变速主轴的遐想

楼主(2012-09-28):
经常看到不少精品雕刻机面世,但大都是直连主轴,电机轴上接个ER头,在要求精度方面,很多朋友都对P4、P5轴承甚是在意,却对电机身上的深沟视而不见,大都是用此方案

变频电主轴价格也很便宜了,加上变频器也就一千多,但由于体积大,需要水冷而麻烦,低速时也没多少力气,对微型雕刻机来说也不被大家看好

看到个那国视频,截个屏

这个视频,貌似从PCB和图上这个在雕的铝板都是它完成的

一个零件,连起了电机-主轴-拖板,甚是简洁

优点:

可变速,在低速也能获得较大的扭矩,高速时电机的转速也不高

自己调配的主轴,精度、刚性和寿命都大大优于电机接ER头的直连方式

皮带过渡传递动力,也减少了振动对刀具的影响

这个钣金结构件东东的成本,应该不会高于主轴电机的抱箍(夹头)吧

当然也有缺点,没有直连的清爽,不过这个世界从没有十全十美的洞洞,不好看,实用就行哈

画了张图,给有兴趣的兄弟参考着自己D吧

请移步下楼

楼主:
没人喜欢就算了

网友A:
有点单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单薄。

看上去确实如此

不过看人家也能用用,另外主轴部分是直连拖板的

网友B:
老外貌似都没国内要求那么高,怎么凑合的都有。国内要铸铁精磨实效机身、直线导轨、磨制丝杆、BT换刀主轴、伺服电机驱动才能说得过去。铝板的、圆轨的、角铁的、槽钢的统统会受到质疑。反观老外的机器,大有怎么便宜怎么来的架势。对比起来,还是国内玩家专业多了啊。造机标准都堪比机床厂家了。自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外貌似都没国内要求那么高,怎么凑合的都有。国内要铸铁精磨实效机身、直线导轨、磨制丝杆、BT换刀主轴、 ...

有喜欢阳春白雪的,有喜欢下里巴人的,也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古来有之

网友:
这个结构不错

网友:
激光切割+钣金在价格上还是很有优势的,难度在于5mm以上钣金机器难找而且精度难以控制

网友:
这个不用钣金吧,有现成的90度角铝材(不是普通转角位固定用的那种,厚的,两边是三角型)

网友:
支持!!现在成型的铝材铝板有卖的好像是7250什么的上会看到一个tw人做的机器很是启发,但是总的费用也不低,,虽然有些精度但是只能做铝铜类软金属。。。架子比较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