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看到的木八天线。。不知道靠不靠普!

楼主(2012-09-28):
价格很便宜。。但是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沙发~~有无5.8g?~~

网友:
只听说过八木天线

网友:
一用便知!

网友:
用那种抛物面天线的,保你不后悔

网友:
LZ,我原来是搞2.4G通讯的,我明确的告诉你 这个成品的天线效果不好,正正的八木,要求加工精度狠高,特别是震子,还有八木的指向性很强

网友:
没有用过。

网友:
有二十年前电视天线的影子

网友:
楼主,上跟踪了吗?注意波瓣角度是28°,没跟踪还是不要冒险。

网友:
八木天线一般用于测距和定向,数据传输并不是很好,实用性还不如平板。

网友:
你得用高精度跟踪云台!差一点都不行

网友:
我用不锈钢漏勺加USB口无线网卡来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