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机启动!请各位老大赐教!

楼主(2012-09-28):
点了一星期的火,偶尔着了一次,很快就熄了。。。请问,我的启动器是不是不够电呢?因为我用的是以前450用过的电池,感觉YS50发动机没什么油时,启动转起来还好,好像里面有油时,启动器就很难转得动发动机,是否是这个原因打不着火呢。我一直以为我太富油了,会不会是,有油时,我的启动棒不够力呀?每次我打不着时都把发动机里的油倒出来,这样启动棒好转了,但点不着火,等多打几次后,发动机里面应该是油多起来了,启动棒感觉不够力,转不太动。。。点火电检查,没事,火嘴拆下来检查没事。但就是打不着火。天啊,我快疯掉了。请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
油针调好了吗?点火棒有电吗?

网友:
两个油针放到1.5圈试试

网友:
不着车貌似和启动器无关,你还是检查下油针把

网友:
确定火头没问题?确定点火电有电?
估计可能富油了,建议收小点副油针,多看看以前的帖子,有个专门调发动机的。

网友:
可能富油,缸套里闷油。打不然不要强行打,启动器转不动时,当心把启动器报废了,把排气管拆开不接点火,打几圈把废油排了。以后要是打几次不着火,就把点火取下机子往排气那边斜着用启动器空转排油。调油针请搜索潜水学习,相关帖子不少。

网友:
差不多的问题

网友:
油机本来就折腾

网友:
APS GYRO V1.1發佈!免費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