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3GX450电机线接上后再接电源电机有滴声不转

楼主(2012-09-28):
求各位前辈,前一段组装一套3GX450,3GX及螺距已调试完毕(
电机
线未接),控用T8fg,今天把电机线接上,开控后再加450的电,电机发出滴滴的音不会转该怎么调。

网友A:
油门反向了,进入设定程序,或者是油门没有到最低位置报警,从新设定一下电调

网友B:
你油门反了,你试试推到最顶上看看

网友C:
油门应该没在最低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油门反了,你试试推到最顶上看看
谢了,油门是反了,推到最上会转了,把控改过来就好了。

网友D:
油门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