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雕刻机铣钢的加工参数问题(老是断刀都怕了)

楼主(2012-09-28):
最近DIY,用雕刻机给机箱开孔遇到点问题,3mm左右厚的铝面板开孔还好,但1.2mm厚的钢板(也可能是铁板吧)上开孔总是断刀,都搞怕了,所以想请教下铣钢的加工参数问题。

基本情况:
主轴:800W,最高24000转的水冷电主轴
系统:维宏3D卡 (8段速变频器软件调速)
刀具:HSS 4mm 双刃铣刀 (之前也断过2mm的,1.5mm的HSS双刃铣刀)
主轴转速: 10000转
进给速率:600mm/分钟
下切速率:240mm/分钟
下切步距:0.1mm
行距:     1.2mm

断刀情况:
刚下刀就断了,4mm应该是很粗的了,是断在刃的根部,感觉是顶断的

我感觉可能的原因:
断刀后立即按F10暂停后,看钢板上应该是第一个0.1mm没有铣干净就下刀到0.2mm了,结果就顶断了,可看下照片

=========================================
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这1.2mm厚的钢板,出刀路时材料厚度我该设为多少比较合适呢,因为我工作台上垫了块木板,也没有铣平,如果出刀路时材料厚度设为1.2mm或1.3mm,在铣方框时,最后一刀时会导致方框内切出来的钢板翘起来,撞在刀杆上飞出去,感觉很危险,如果卡死在刀杆上更可怕,所以我现在出刀路时设的材料厚度是1.1mm,即没有铣透,最后用美工刀把最后0.1mm手工切透后再修修边,这样虽然很麻烦,但至少不会有什么危险,想问下正确的加工方法应该是怎样的呢

谢谢大家!

楼主:
补充下啊,刀路是用ArtCam8.1设计和出的

网友:
你这个纯玩啊,薄的钢板必须压紧啊,你不断刀谁断刀.
转速太高了,这个精确值我不知道是多少,我干铝M4的刀 1000转,你是我的十倍转速. 刀肯定都被磨坏了.

等楼下精确解答

楼主:
维宏系统里的速度只有8档,最低是6000转,第二档就是10000了,没法搞成1000转呀

网友A:
进给速率:600mm/分钟
下切速率:240mm/分钟
下切步距:0.1mm
行距:     1.2mm

你把这几个数值减小试试.
进给速率:100mm/分钟
下切速率:50mm/分钟
下切步距:0.05mm
行距:     0.1mm
如果可以再往上加.

网友:
有个选项,增加斜向移动,你选了吗?

楼主:
没有选“斜向移动”,看说明是能减少刀的受力,但没有试过,是不是加了这个效果能立竿见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给速率:600mm/分钟
下切速率:240mm/分钟
下切步距:0.1mm

这个参数感觉有点夸张啊,估计象**一样了,呵呵,有实际试过这个参数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选“斜向移动”,看说明是能减少刀的受力,但没有试过,是不是加了这个效果能立竿见影呢

铣钢件你又没下刀孔,你就这么垂直下刀很伤机床也伤刀,一定要斜线下刀或是螺旋下刀!
建议:直径4MM铣刀
斜线角度5度
下刀进给350
铣槽进给1200
下刀步距0.05
行距3
电主轴就高点转速:8000(不然铣刀不给力)
注意:一定要有水冷浇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铣钢件你又没下刀孔,你就这么垂直下刀很伤机床也伤刀,一定要斜线下刀或是螺旋下刀!
建议:直径4MM铣刀 ...

谢谢!

关于第2个问题,应该怎么铣方孔才能安全,在最后一刀时方块子不会飞出来呢 (我会先把底下的木板铣铣平先),谢谢!

网友B:
钢件铣到剩0.1厚的时候留两个或4个工艺耳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钢件铣到剩0.1厚的时候留两个或4个工艺耳朵!

问下哪个软件上能自动实现这个功能吗,还是要自己手工设计这样的刀路呢,谢谢

网友:
没铣过钢,但是,我用 6MM刀, 1万转,自宫过平口钳,感觉没你说的这样呀. 是不是自己机器刚性不够好, 上去是弹的?

楼主:
我的机器和你一样的(阿乱的机器),呵呵,觉得可能是:
1.没有斜向下刀
2.底下垫的木板没有铣平过

网友C:
下切速度F240,基本是直接撞下去了,刀不断才怪。下切F10试试,我加工铁片一点问题没有,主轴和楼主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切速度F240,基本是直接撞下去了,刀不断才怪。下切F10试试,我加工铁片一点问题没有,主轴和楼主一样

好的,谢谢,看来Artcam里的这些刀具参数都不能直接拿来用啊,不知道哪个软件里的刀具参数比较靠谱,能直接拿来用,或者说有没有一个靠谱的各种材料加工参数表可供参考呢,这样就不用瞎摸索了

网友:
我就是直接下刀的,主轴1000转下切F300,震动声很大,但是刀没断过,最好是斜线下刀好,不伤刀和机器,我的是25LV。

网友:
吃刀深点没问题 那么高转速 吃0.5MM 下切速度慢点 100就成 给进慢点 300就成

楼主:
哎,看来大家也都是自己在摸索经验呀,要是有个标准的参数供参考该多好啊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要不就上无动力

网友:
我是无动力主轴的 速度约1800左右 很好 雕铁铣铝都很好 雕刻机哦 铣PVC也不粘刀 但吃的不能太深 太深排泄不好的0.5MM

网友:
上次不小心吃到4MM深 铣到台面 成了个椭圆孔 刀没断

网友:
安全第一啊,我的台面也**了个小坑,断了几只刀,一个平行垫块也**了一刀。感觉雕刻机就是一流氓,仗着有刀,到处乱插。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选“斜向移动”,看说明是能减少刀的受力,但没有试过,是不是加了这个效果能立竿见影呢

“斜向移动”很重要。

网友D:
弱弱的问一下,,,无动力主轴有啥好的?

网友:
选斜向进刀或螺旋进刀,直接扎是不合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下哪个软件上能自动实现这个功能吗,还是要自己手工设计这样的刀路呢,谢谢

闲来无事,做一个给你当参考!这个我当铝合金,工艺条厚度为0.3!

刀路

刀路

改后的零件

改后的零件

透明的是毛坯

透明的是毛坯

网友:
直插加工,很傷刀具~

斜入加工,會好一些~

銑鋼..的進給及轉速,不是有公式可以計算嗎?

主軸1萬轉...我覺得轉速太高了..

還有刀具刀刃有過中心嗎?

网友:
行距1.2太猛了哦

网友:
同问  4mm的铝合金专用刀具铣铝合金,不考虑机床强度,怎么样的参数效率最高.
有人说下刀量是刀具的半径,那转速多少?,F值多少? 行距?最合适哪

网友:
初步:
- 进给速率:400mm/分钟
- 下切速率:10mm/分钟
- 下切步距:0.2mm
- 行距:     (輪廓加工,可以不理)
如果再斷刀,換另一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