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毒新手终于熬到可以发帖了,请专家帮我看看这台机器怎么样~标题要长~谢谢

楼主(2012-09-28):
声明:绝非广告,不发网址
本人中毒新手,没有DIY能力,想买一台成品机器学习学习,为了避免以后重复投资想起步稍高一点,预算一万元左右。在别的论坛发帖没人爱搭理我,希望这个论坛的网友们帮我。
基本要求:xy轴行程50cm左右,z轴20cm以内,可以加工45#钢,有一定精度,能干点活的。不知道可不可以搞定呢。
我最近关注下面这台机器请高手帮忙跟把把关,看看这机器设计和配置行不行。
厂家的机器介绍:
行程高达:X480mm Y370mm  Z170mm
整机重量170公斤   配备1.5KW大功率电主轴最大夹持刀具8mm  配套1.5KW变频器  加工时主轴可自动启动 停止
工作台长400mm宽300mm,厚达30mm,使用SDK11合金钢制造,台面全磨制,光滑平整,精度高。
机身材质为高质量机床专用HT250材料树脂砂浇注,整体人工时效处理,有优良的抗震性和精度保持能力。铝合金零件全部喷砂后阳极氧化,电主轴板厚达20MM,主轴夹具材质SDK11线切割后发黑或镀镍。
机器使用大型坐标镗床一次性加工关键安装面,保证精度。
全新大扭矩步进电机全新名牌独立工业驱动器,稳定性,驱动力矩,电流,电压,远超集成驱动横梁,立柱等关键部位,全部手工饺孔,打定位销,定位销采用热处理精磨定位销完善的配电柜设计,采用真材实料的可靠配件。抗干扰性,稳定性首屈一指。同时预留第4旋转轴安装位及接口,方便升级。
有两个问题还想请教专家:
1.圆规的机器方便改方轨吗?可不两者性能差别如何,可以让厂家装圆规然后预留方轨安装孔日后自己升级方轨?
2.如果用步进电机,是不是没必要配方轨。请专家们多给评点评点啊。

网友A:
我也看了这台机子,其他的都很好,就是不知道“机身材质为高质量机床专用HT250材料树脂砂浇注”这种材料怎么样,楼主预算够的话直接买这台方轨版的吧,好像是12800吧,不用去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看了这台机子,其他的都很好,就是不知道“机身材质为高质量机床专用HT250材料树脂砂浇注”这种材料怎么 ...

一万二千多不知道是不是就主轴和导轨不一样,差了将近4000元呢,还有你觉得这个机器性价比怎么样啊,还有设计方面。你打算买这个机器做什么呢?

网友B:
基本就是个忽悠菜鸟的玩具 只针对物件 不针对任何人    我看淘宝有个16000的二手机器一直没出掉   那个很不错 有500kg以上    线轨   甩这个机器几条街

我找个图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本就是个忽悠菜鸟的玩具 只针对物件 不针对任何人    我看淘宝有个16000的二手机器一直没出掉   那个很不 ...

这个也很爽呀   你不如直接上这个

网友C:
圆轨和线轨的安装方式截然不同,,不建议买元轨改方轨,很麻烦。。

1万块钱看起来很多,实际上压根不顶用,,我自己做个雕刻机,就头像上那个,也花了一万。。。。感觉不划算。。有点后悔做这个机器了。。

另外六千多买了个二手的炮塔铣,感觉还好用些。。

个人建议,,既然你准备了一万大洋,,干脆8000去淘一个吨吧重的精度好点的二手床,,然后2000块钱改数控。。。。这样弄出来的机器,几乎可以当你以后做东西的母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万二千多不知道是不是就主轴和导轨不一样,差了将近4000元呢,还有你觉得这个机器性价比怎么样啊,还 ...

比较喜欢这样的结构,这台机子和无锡啊乱的铸造机结构差不多,看上去很结实,实际精度能达到标称精度的话也还不错。方轨要比带座圆轨贵蛮多,关键安装位的要求也高,你看啊乱的带座圆轨和方轨的差价就知道了。只是关注了机子,没米买,意淫下。另外,那家没成交量,不知道信用如何,如果是本地的话去看了再说

网友:
另外,,这么大的行程,,才170公斤,,,打算顶用,完全是笑话。。

我头像上这个都两百公斤了。。。

我一直是那个观点:重量是基础,没几百公斤上吨重,别指望能顶多大事情。。。

网友:
楼主发的这台机器X方向的轨道距离这么窄,加工时刚性不会太好,不知道设计者是怎么考虑的,另外重量也太轻了,底子不好,不建议购买。

网友D:
现在企业不景气,精雕的手板模具机,500KG以上的8000元都见到了,当然加上处理,外运到家的费用也要1W多了。

网友E:
楼主这价格买圆轨的机床没意思!圆轨只能算半玩具,意思是只能简单雕刻软材料,没精度!
板凳朋友那台16000的如果能砍价到12000左右就不错,专业雕刻机,分量在了,刚性好!
地板那台换伺服了,性能是突飞猛进了,但价格太高了,还是二手的,在家两W都可以买二手加工中心了!
楼主还是耐心多潜水下!

网友:
求2万的二手加工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圆轨和线轨的安装方式截然不同,,不建议买元轨改方轨,很麻烦。。

1万块钱看起来很多,实际上压根不顶用 ...

我是打算放家里用的 吨吧的机器是不是不安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企业不景气,精雕的手板模具机,500KG以上的8000元都见到了,当然加上处理,外运到家的费用也要1W多了。 ...

你的意思是买个手动的铣床改一下吗,价格一万多也可以下的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价格买圆轨的机床没意思!圆轨只能算半玩具,意思是只能简单雕刻软材料,没精度!
板凳朋友那台1600 ...

谢谢你的宝贵意见

网友:
16000那个底座很重可以不用的 不用底座是可以上楼的 我朋友有这个机器 所以我亲眼见过

网友:
我也想买个够份量的机机来玩,可惜是住在楼上的。

网友:
很不错 干干净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打算放家里用的 吨吧的机器是不是不安全啊

楼上啊,,那不安全了。。。。。要平地方才好。。

不过看到有人淘到过半人高的炮塔铣,才三千块钱。。。这个上楼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买个手动的铣床改一下吗,价格一万多也可以下的来?

不用改精雕雕刻机是比较多人知道和用的工业雕刻机。就是楼上一些1W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圆轨和线轨的安装方式截然不同,,不建议买元轨改方轨,很麻烦。。

1万块钱看起来很多,实际上压根不顶用 ...

买一台什么样的二手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