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小斯航拍初试

楼主(2012-09-28):
第一次测试,去外场的时候忘记带六角扳手,所以相机只是简单地挂住就上天了,小斯稳定是没的说,但是视频依然有果冻,是相机没有固定死的原因还是别的,有待进一步解决。

网友A:
视频好卡啊……这样的果冻应该是相机问题,不过没有完全固定就上天,LZ真有胆,不怕高频振动振松相机连接螺丝啊?

网友:
期待固定好相机的视频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好卡啊……这样的果冻应该是相机问题,不过没有完全固定就上天,LZ真有胆,不怕高频振动振松相机连接螺 ...

小斯机架固定相机是从镜头座处卡住然后螺丝紧固的,没带扳手,只是卡住就飞了,相机有些松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