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24伏的开关电源输出变成45伏了,高手快来。

楼主(2012-09-28):
一个24伏6A的TL494开关电源,突然发现没有输出了,后来检查发现一个C1815的管子坏了,更换后发现,输出变成44.85伏了,调原来的可调电阻电压只有0.4-0.5伏的改变。而原来可2-5伏,测TL494的14脚电压为5V,测11脚为24.5V,10脚1.5伏,1脚2.79,2脚2.5伏,调可调电阻1脚电压有微小改变,TL494脚4脚0.4伏,请问下是什么问题导至输出电压升高呢?应该检查哪个部分。

网友:
捡便宜了,偷着乐吧。

楼主:
捡什么便宜了?

网友A:
是取样电压有问题了,电容坏了

网友:
管子一般不会单独坏,再查一下别的吧

网友:
不用改电路 自动45V 真好

网友B:
检测电路上的电压检测和回馈部分,分压电阻--TL431--光偶--TL494,开关电源比较麻烦,特别是带电测量要注意安全。

网友:
还有这等好事

网友:
最后两个管全换了

网友:
..赚了啊,恭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测电路上的电压检测和回馈部分,分压电阻--TL431--光偶--TL494,开关电源比较麻烦,特别是带电测量要注意 ...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取样电压有问题了,电容坏了

是一脚的取样电压还是二脚的呢?

网友:
你发现的c1815只是TL494和大功率开关管之间的推动级,一般来说,只有后面大功率管击穿后,高压过来击穿C1815,请查一下后级的大管子。
如果有一个大管坏了,建议您重新加电前,重新把C1815换掉,因为可能已经又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