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控-卫星-三轴 控=接受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2-09-28):
从卫星这个东西出来,我就没弄明白。
控是跟卫星对频?
举个例子求问。
两个v8,v8a和v8b;
两个卫星,卫星a和卫星b;
两个控设置的模型,模型a和模型b;
模型a 卫星a v8a调试完毕;
模型b 卫星b v8b调试完毕;
这时候把卫星a接在v8b上,卫星b接在v8a上,能正常操作码?需要重新对频吗?
卫星和接受之间到底什么关系?v8中还记录对频信息吗?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最好有个图示什么的

网友B:
不用JR的控,所以更不懂!

网友C:
等高手来答

网友D:
也很想知道

网友E:
对好频后控会认卫星各自的ID.就如同每个网卡都只有唯一的IP

网友F:
卫星用在三轴就是取代接收机的作用,一根线就可以传输6个通道,大大减少布线数量
按你的例子换V8,V8只认卫星不管遥控器的,不需要重新对频